M430, 132KW,故障代码F0004和A0503交替显示

楼主(2012-04-19):
此机刚上电时,一切正常,电机也可运行,反复试机时送电面板出现F0004和A0503交替显示,r200显示0  r026显示0 r0037显示0

整流板上的指示灯不亮,

请教。

楼主:
现也更换过CPU 板,IO板,光纤板,电源板,故障依旧。

网友A:
1、首先检测环境温度、变频器温度与参数r0037所显示的值是否吻合。如果r0037的值偏高,则可能问题是出在变频器自身的温度传感器检测值不准。

2、“开机报F0004和A0504”,还很有可能问题是出在变频器的温度传感器的接线上。

    比如说:温度传感器的信号线是否虚接了;或者温度传感器的信号线接线端子接触不良,从而导致变频器温度检测产生错误。

网友B:
如果电机自带温度传感器的话,可以将此信号屏蔽掉

网友C:
  “开机报F0004和A0504”,还很有可能问题是出在变频器的温度传感器的接线上,看能将电机上的温度信号停用了

网友D(2012-06-05):
我遇到过刷电源板的24芯片程序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也更换过CPU 板,IO板,光纤板,电源板,故障依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现也更换过CPU 板,IO板,光纤板,电源板,故障依旧。

网友G:
还是找售后,送修吧,这样省事

网友H:
排除电源有无问题,若不行的话,则需要按5楼的方法处理,前提是有正常同型号变频器的EEPROM中的数据。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还是找售后,送修吧,这样省事

网友J(2012-08-30):
底板的程序丢失需要重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