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Step7 400PLC编程问题

楼主(2012-04-19):
我最近在改动400PLC已经编写好的程序时,在改动程序后,我无法保存,发现先前编写的程序中有红颜色的地址,如PIW546就是红颜色的。请问高手们这事怎么回事?

网友A:
看看是否有重复的地址

网友B:
不是地址错了,应该是你吧地址定义的符号改了出现的!!!不信你好好查一下!!!

网友:
1,你这个程序原来有没有运行。 2,选择符号,中的绝对地址优先。 3,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否有重复的地址
这个问题也纠结我

网友B:
我最修改 程序也出现过,比如说我在符号表里定义了地址符号,后在修改程序时直接输入地址就出现了显示红色地址,或你在符号表里去掉了定义的符号,在程序里那地址也变为红色,但你重新输入绝对地址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2013-01-29):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是在符号表中定义的类型与使用的类型不符

网友D:
快一年了。。。呵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