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排序问题

楼主(2012-04-19):
4台电机(1,2,3,4)的运行时间放在(vw50,vw52,vw54,vw56)里面,按照从小到大排序后从小到大放在vw100,vw102,vw104,vw106里面,但是不知道怎么将vw100---VW106和电机对应起来,也就是不知道VW100对应的是那台电机的时间,请各位帮忙给个例子,解决一下,感激!

网友A:
不知道你排序后用来干嘛,如果仅仅是为了开那个运行时间最短的电动机的话,就不需要排序了。找出最小的那个就行了。

网友A:
Q0.4,Q0.5,Q0.6,Q0.7一般只亮一个,可以带个指示灯,用来显示哪个电动机可以运行。

网友A:
这是4个电动机的起保停电路,前面指示灯不亮的话,这里按启动按钮无反应的。

网友B: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41922151600001

楼主:
引用 网友C:
Q0.4,Q0.5,Q0.6,Q0.7一般只亮一个,可以带个指示灯,用来显示哪个电动机可以运行。

这样只能选择时间最短的那台启动,我想要电机启动时按照时间从小到大的顺序,停止时按照从大到小的顺序依次停止。4台电机只是一个例子,如果是10台的话在,这样比较就感觉比较麻烦,您可以用排序和电机对应起来吗?

网友D:
少的可以再用一个比较指令,比较vw50=哪个就是1号,vw52=哪个就是2号……,这里可能存在一个运行时间相等的处理

网友D:
最简单的是再用一个vw60-vw66来记录电机号,当比较结果进行数据交换的时候,同时对电机号进行交换,这样vw60-vw66里面的号就是电机的号

楼主:
对:彩云之滇东北关于 最简单的是再用一个vw60-vw66来记录电机号,当比较结果进行数据交换的时候,同时对电机号进行交换,这样vw60-vw66里面的号就是电机的号  内容的回复:可以给个例子吗?感激!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难道我问的问题太低级了,大家都不想回答?

网友E:
你的问题很好的,只是一时没有太好的解决方案,给你个思路,用表指令试试,如FIFO等

网友F:
多做几次比较程序,就可以把顺序排出来了,就是比较麻烦!

网友G:
应该有专门的高级指令吧,就是一条高级指令,自动对这些寄存器排序,等高手详解。

网友H:
按照下面的程序可以把其中的一个在其中是第几位,找出来,其他的按这个思路来就是了,

就是有点麻烦,你可以看看,这样就可以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在其中的顺序拍好了。

你先看看,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多做几次比较程序,就可以把顺序排出来了,就是比较麻烦!

网友J:
把运行时间和电机号捆绑在一起排序移动即可,比如运行时间小于3000分钟电机号<=9,可以把运行时间乘以10再加上电机号存入数据区,直接对该数据区排序即可,程序中看数据的个位数即可确定电机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