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离线问题

楼主(2012-04-19):
公司在用的和利时系统模块总是经常出现离线情况,一排有十个模块,1,4,9经常出现,但是查看模块状态灯是正常的,在系统状态里就会发现有瞬间的变红,然后系统就提示模块离线报警。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怎么个情况啊。要说是接触不好吧,底座、模块及接线端子都经常紧,包括DP线,现在也一直处理不好。再者就是出现过电机自启自停现象,当时的模块正常,为何?

网友A:
碰到过类似问题 建议有条件的话 更换两端故障频繁的模块(1.9),后观察故障有没解决,有问题再更换4号模块,总线没问题的话,只有逐步替换。

网友B:
我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并进行过各种处理,和利时工程师也来过,一直没有处理好,后来把整个站的模块都发到和利时进行了检测,发现有部分模块有问题,和利时对这些模块进行了修理,回来安装后,再未出现过这样的问题,询问和利时技术人员,他们解释说有可能站中某些模块有问题,造成整个站的DP通讯出现问题,从而导致一些模块报警,但报警的模块不一定有问题,只是通讯故障造成的模块报警,所以你也不妨对你的模块进行一下彻底的检测,以免发生较大的问题。

网友C(2012-05-21):
别听他们瞎忽悠,他们的现场工程师水平不一定比我们强多少,还是自己判断吧,楼主所遇的情况恰恰说明了和利时产品的问题,他们的通讯就是不稳定,模块的状态灯显示是正常的,当系统提示模块离线报警时,模块的通讯状态灯是否正常呢?就是所有状态都正常的情况下有时也会出现通讯故障的问题,还有就是按钮动态特性定义时,当所有的按钮都定义同样的特性时,有时监控画面上的个别按钮并不完全按你定义的特性动作。这也更加证明了我们技术的粗糙!

网友D:
国产的,能正常使用已经不容易了。只能等着他们技术慢慢成熟了。

网友E(2012-11-26):
对:YSHENG9099关于别听他们瞎忽悠,他们的现场工程师水平不一定比我们强多少,还是自己判断吧,楼主所遇的情况恰恰说明了和利时产品的问题,他们的通讯就是不稳定,模块的状态灯显示是正常的,当系统提示模块离线报警时,模块的通讯状态灯是否正常呢?就是所有状态都正常的情况下有时也会出现通讯故障的问题,还有就是按钮动态特性定义时,当所有的按钮都定义同样的特性时,有时监控画面上的个别按钮并不完全按你定义的特性动作。这也更加证明了我们技术的粗糙!内容的回复:

不懂就少说,多学

网友F:
l联系和利时啊,毕竟你是用户

网友G(2013-01-15):
1.在PLC配置里将通讯速率设成500试试;

2.如果是两块以上背板的话可以将通讯模板232上的J6拨码制为ON

网友H:
有可能机柜里的FM1200或FM1201通讯模块位置要修改,不过这个工作你不能做,这个要重新修改I/O组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