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轴承温度过高怎么办?

楼主(2012-04-19):
一台大功率电机的轴承总是温度过高损坏,重新换了绝缘轴承也不行,温度还是降不下来!

用的是ABB的变频器,厂家说可能是谐波电流所致,让在变频器和电动机接一个出线电抗器,

今天电抗器回来了,各位师傅给点意见,可能是哪些原因所致呢???

非常感谢!

网友A:
调一下载波频率有效果吗?

网友B:
轴承总是温度过高,有没有检查轴是不是转动时不平衡,或是轴偏心较重 !

网友C:
首先确认温度显示的对不对,如果温度显示正确,就要检查轴承了,或增加润滑油水冷流量,或检查轴承是否出现不规则磨损现象和轴承偏离轴心

网友D:
电机负荷是不是很大

网友E:
绝缘轴承是否真切断了轴电流?

网友F:
加装一个注油孔,随时加油应该是一个好办法!

网友G:
一般说机械原因导致过热问题多,线测量转轴是否运转平衡。

最好办法,用同一个变频器驱动另外一只同样参数的电动机试试看转轴是否存在过热现象。有的话就是电气问题了。

网友H:
加个连轴器吧,个人觉得应该是轴偏心了

网友I:
变频器如果提高电源质量的话,增加输入和输出电抗器可以启动作用,至于轴承温度高,觉得跟这个关系不大,估计还是轴承质量问题,还有这个问题是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个也是判断问题的根据。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答,一共有八台电机,同样的问题!

网友E:
我认为是轴电流问题。

网友J:
我也认为是轴电流

网友K:
那么转子的温度是不是也很高

网友L:
冷却水开了吗,是不是压力太小,流速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