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2012-04-19):
从别人那里拷了个程序,做修改满足新要求。

什么都没改变,只是吧一个MOV命令接通开关M8000+M254改成了M999,然后我想自己手动置位M999,来看看传送命令能否实现。

可是为什么我更改M999取ON了,那个move指令不动作呢?

这是为什么啊,就算传送的数据时错的,起码应该传送的。谁能告诉我哦为什么啊???

楼主:
哎,我知道怎么回事了,这是在一个调用程序里,前面没有调用,当然这个就不运行了。郁闷。。。。。。

网友A:
因为你这个程序才运行一个点,前部没有运行吧

网友B:
这种错误      ,最容易范,,,,,,,,,,

网友C:
子程序就是要调用的,不是自己编的就是不熟。

网友D:
如果M253和M8000接通的话,

你的M999时不管用的,

因为你刚传送一个数,后面的程序就给恢复了。

建议检查是否还有给D230传送数据的地方。

网友E:
看别人程序,真的太难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如果M253和M8000接通的话,你的M999时不管用的,因为你刚传送一个数,后面的程序就给恢复了。 建议检查是否还有给D230传送数据的地方。

同意楼上观点。整个程序先熟悉一遍,再动手不晚。

网友G:
我也没理解到,有点难懂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也没理解到,有点难懂

网友I:
建议先通看程序,了解来龙去脉后,你所指的有可能如一楼所说,是在调用程序内。

若楼主要实现更改使能实现传送,可单独在主程序内部实验。呵呵,仅供参考。

网友J:
同意楼上!言之有理,嘿嘿

网友K:
单独编写一段程序和将一段程序嵌入到梯形图中,还是有一定区别的!除非都是自己编的,兼容性好;否则难免会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