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A软体安装遇到问题

楼主(2012-04-19):
装时ok的,可是连接到电脑的usb驱动无法搞定,我看 见台达安装软体中有教这一块,只是很不方便。只是安装后依然连不上,而且在xp系统中也出现了无法开启usb部,以前是可以的,现在不行了

网友A:
DOP-A的最新版本是1.05.86,且已经不再更新。以前可以的,有可能你卸载不完全导致的!建议你清理一下临时文件和注册表,再尝试安装。至于USB驱动,必须是台达下载线;插上后会自动安装。

楼主:
对:ljbcompany关于DOP-A的最新版本是1.05.86,且已经不再更新。以前可以的,有可能你卸载不完全导致的!建议你清理一下临时文件和注册表,再尝试安装。至于USB驱动,必须是台达下载线;插上后会自动安装。 内容的回复:

询问台达厂商。。。A系列的不支持win7传输  编辑没有问题的,,,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