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PLC非掉电保持数据寄存器D0-D200通过什么方法能掉电保持

楼主(2012-04-20):
台达EH.PLC非掉电保持数据寄存器D0-D200通过什么方法能掉电保持呢??

网友A:
D1216為D0~D999寄存器停電保持開始地址,默認為200

D1217為D0~D999寄存器停電保持結束地址,默認為999

樓主可以將D1216的值改為0,那麼D0~D999都是停電保持

楼主:
高手.....谢谢了,今天试过是可以的!!

网友B:
实际上,直接在软件的系统区块里设置也是可以的。

楼主:
系统块里我试过不行的,只能设D200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