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简单的方法查找电缆断点

楼主(2012-04-20):
在铁矿企业的井下如何去查找电缆断点处?

网友A:
仪表信号电缆的查出,偶没有什么好办法,基本上就是一段段的截取排查,不过仪表电缆中间断线的故障率较小,其大部分是因为中间有接头造成的接触不良,单纯的发热造成的断线是没有的。

网友B:
用电笔,亮度有明显变化的部分就有问题。

网友C:
较长的多芯细电缆如出现内部短路,是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其电缆的电阻大小来判断出短路点的位置。
a.用测得的电阻值来计算出长度:
b.用完好的电缆比对,进行相关的测量,再计算出长度:

网友D:
首先要知道是那一根断线,然后用高频信号发生器的中波或短波频率信号接到断线的一端,用便携收音机从另一端顺着电缆向信号端移动,一旦收音机出现啸叫声,就是断线点,当然要事先把收音机与信号调好。如果有FM波段信号发生器,用手机的调频广播接收功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