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出的下载文件

楼主(2012-04-20):
请教高手:信捷XC3导出的下载文件能恢复吗?18616027198

网友A:
把PLC程序下载到PLC,然后再上传到PC,这样就有程序。

网友B:
嗯 1楼说的对,可以参考哈

楼主(2012-05-28):
有这么简单,我还到这里求组?

楼主:
软件导出的下载文件恢复问题

网友C:
请问您是因为文件损坏了项恢复还是想将导出文件恢复出梯形图?这两种情况都是无法恢复的。

网友D(2012-11-24):
设密码了还是咋地?我昨天就上载了一个XC3的程序呀,除了没注释,也没啥问题,改了动作又下载到PLC里!一切正常。

网友E:
导出文件恢复出梯形图是无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