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点返回命令使用

楼主(2012-04-20):
诸位大侠,小弟使用的是松下FPOR-C32T的PLC,最近想利用原点返回指令F177完成原点返回,寄存器设置Y0/Y1为脉冲输出/X4原点输入。我的X4与驱动器上的CZ相连,使用向导做,里面的参数跟指导书上的一样,但是运行时它只寻找一个Z相就停止了,我试着改写DT90052使运行近原点有效,可是它并没有运行蠕动速度,不像指导书中说的运行。不知道怎么设计才能达到指导书中所说的效果!!

网友A:
指导书上有错的,你手动输入X4看看,先确定程序没有问题。

楼主:
程序按照向导做的,X4与Z相相连,每次运行程序都能找到Z相,不过它每次只找一次Z相,却不会按照蠕动速度运行,并且近原点怎么输入相应的命令怎么写不清楚

网友B:
没有用过 松下的 PLC ,来学习一下,PLC 模块的原点程序自动调用吗?

网友C(2012-06-10):
只要X4接通,不管程序里有没有用到X4点,CH0脉冲程序,百分百是不会继续运行的,你说的好像就是这样子,运行完1循环后,X4接通,下来肯定是不会再继续运行的。

网友D:
诚邀有实战经验的机械a设计工程师,在深圳工作,qq1101193630。

网友E:
你必须用到近原点信号,回原点在近原点感应到之后的第一个Z相脉冲,手册没错

网友F(2015-03-01):
有没有哪位大神有用数据表设置模式做的伺服控制资料啊?

网友G(2015-04-18):
我做过一次用数据表定位的,速度切换不平滑,不能一个表内有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