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吸盘停电时自动下方的解决方案有啥子?

楼主(2012-04-20):
有台电磁吊,用户要求在系统断电时,停电保持状态时,要求能用按钮开关控制制动器的打开。 停电状态时,电路只有蓄电池提供的直流电,而制动器用的交流电机,这种转换,不晓得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

网友A:
毫无疑问UPS是唯一的选择。

唯二的选择是把他制动器的电机也改成直流的。

唯三的选择是发电机。

楼主:
逆变器我问了下电磁吊厂家要6000多。感觉成本有点高。我们制动器电机的功率为0.8KW*2 ,不晓得UPS,有没得3相输入,3相输出的,能承载电流是好多大的?

网友B(2012-06-25):
前两天我才做完4台的32吨电磁吊起重机,实践证明只要与电磁铁供应商沟通协调好,一点问题都没有,以下两点建议:

1、1楼说的不错,首先你要相信电磁铁供应商,让他给你配UPS+逆变,变出交流380V三相电,虽然这电压波形不怎么好,我看只要你提要求电磁铁厂家一般都会给你考虑主钩下放功能的;

2、他的主钩下放功能如果是司机室操作的话,你的电控系统就不用管他的了,因为他自身带了主钩下放按钮功能的操作盒;如果是遥控或者手电门操作,你的电控系统就需要考虑加一个适当的UPS,给部分控制回路通电,以保证主钩下放回路有电能操作。

网友C:
用变频吧,直流进交流出,我们曾经要求汇川做过,据我了解好多国内的电磁厂家都在逐渐采用这种方式了,价格并不高

网友D(2012-08-14):
联系我把,我能做,停电后能让起升制动器工作,还能让小车走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变频吧,直流进交流出,我们曾经要求汇川做过,据我了解好多国内的电磁厂家都在逐渐采用这种方式了,价格并不高

这个方法好!一个小变频器2000元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用变频吧,直流进交流出,我们曾经要求汇川做过,据我了解好多国内的电磁厂家都在逐渐采用这种方式了,价格并不高

是变频器还是逆变器??

网友F(2012-09-17):
装台逆变器进行转换,不会装请联系我:285295579

网友G(2012-10-26):
两种方法:1、更换直流电磁抱闸;2、加一台DC220V/AC380V逆变器(一般是变频器改造)。操作台加一个点动按钮就OK!

网友H:
 找工控网的  X 吧,让他给你配 UPS+逆变,变出交流 380V 三相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