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时遇到的问题 三相异步电动机你了解吗

楼主(2012-04-20):
  1      绕线型转子电机的电源是加在转子上吗?      不是和笼型一样加在定子上吗?看书看迷惑了    请指教!

  2      三相六极50HZ异步电动机额定数据如下;功率55KW电压380V运行时的效率91.5%功率因数0.88转速为970r/min定子绕组角接求电动机额定转差率 额定电流及额定相电流。

我的问题是

求额定电流的时候公式是In=Pn×10三次方÷(根号3×Un×功率×功率因数)      额定功率上乘以“10三次方”是根据什么来的

网友A:
1  绕线型电机的电源也是加在定子上面的,转子线圈用于串电阻调速。

2  因为功率单位是KW,计算电流时需要将它转换成W。

网友B:
1、你要明白异步电动机的工作原理:定子加入三相电源,在定子线圈中产生圆形旋转磁场,这个磁场切割转子线圈就在转子线圈产生感应电流,感应电流在磁场的作用下产生力矩,带动转子旋转。 (电能——磁场能——机械能)

2、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和鼠笼式异步电动机的差异主要在转子部分,鼠笼式异步电动机的转子部分是一个“短路环”,所以鼠笼式异步电动机启动和调速等都只能在定子侧做文章,而绕线式异步电动机可以通过转子侧串电阻调速;

3、对于你给的额定电流的计算公式中10的三次方,是将功率单位kW转换成W所得;在计算式中所有单位就要换算成国标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