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压差如何计算?

楼主(2012-04-20):
DN25的管子,介质是氩气,用压差如果计算流量?谢谢

网友A:
采用的测量装置是什么?不同的测量装置计算公式是不一样的。

楼主:
采用的是压力变送器~~~~~~~~~

网友B:
按节流元件的计算书,用标准流量计算公式或是节流元件厂家提供的公式。

网友C:
所谓的用差压检测势必需要节流原件,即通过节流件的节流原理实现介质的动压与静压的转换,从而得出介质的动压的流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所谓的用差压检测势必需要节流原件,即通过节流件的节流原理实现介质的动压与静压的转换,从而得出介质的动压的流速。

网友E:
DN25的管子,压差太细了,建议用横河的DY25涡街流量计,精度1.5%。如果用差压的话,加孔板,两侧引压,送入差压变送器,然后在变送器里选择测气体流量,开方,输出4~20ma信号给PLC或DCS就可以了。如果差压变送器没有开方功能,PLC或DCS中要做。

网友E:
如果流量小的话可以选用浮子流量计,带远传的。便宜,也不需要变换计算,精度也比孔板高。孔板精度约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