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上电就会运行吗

楼主(2012-04-20):
就是我程序里面有个启动开关,我给PLC上电之后,没有按那个开关,过会会知道运行呢,是怎么回事。那位大哥知道,谢谢赐教

网友A:
PLC上电以后,可以通过软件里面启动PLC,也可以把开关拨到RUN状态(S7-200 PLC),s7-300下载程序的时候,可以再RUN状态下载,下载完以后就运行,除非出现故障。

网友B:
PLC一旦上电,其系统程序就会运行,至于应用程序就看你的设置啦,通常是自动运行的。

另外,所有的软件根据条件执行,程序内的启动开关无非是一个条件,你是不是有其他地址触发了它,也就是地址被复用了。

网友C:
PLC在上电后,拨动开关至于“RUN”,PLC就会进入运行状态,除非出现故障,否则一直处于运行状态,你在程序里面组态的开关是起什么作用的,是在哪一个组织块中组态的,只有确定了这些才能知道你组态的这个开关是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D:
PLC上电后是不是运行就可以再软件中配置的吧。默认是上电执行。

网友E:
开始运行一次,下次没复位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F:
应该是上次运行时,

有些状态位,没有复位。

上电是可以先清除参与控制的中间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