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几道较有难度的电路题的计算解答

楼主(2012-04-20):
               几道较有难度的电路题的计算解答

    本文列举的几道电路求解题,多是在网上看到的,求解具有一定的难度,对此本人做了计算与解答,现展示给大家,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发与帮助,如有做的不对之处,请给于指正,本人深表感谢

一、网友求助:请教各位老师问题,1》三相四线供电,负载为不对称阻性三相负载,A相接3.4KW    B相接4.5KW   C相接5.6KW,求中性线电流?

解答:

三相四线供电的中线NA B C 三相火线的电压值都=220VA B C 三相火线的电压相互间的相位差120度。负载为不对称阻性三相负载,A相接3.4KW    B相接4.5KW   C相接5.6KW,故三相电流分别为:

Ia=3400÷220=15.45 A     (设相位角=0度)

Ib=4500÷220=20.45 A     (设相位角=120度)

Ic=5600÷220=25.45 A     (设相位角=-120度)见下图:

二、求助:星接三相电机,Un=380V,功率因数0.6f=50Hz,p=3kw,用三角接并电容提高功率因数到0.9,求电容量及耐压。

  解:见下图:

三、 求助:三相电容器如图1所示,通常只有三个引出端子,因而无法在各相间直接测出其相电容,而要通过电容器3个端子间的测量值,经计算求得。

对于图1a所示的三角形结线,可以通过分别短路某相电容的方法得到方程(1)

解答:

    四、求助一台三相变压器原边为星形接法,付边为三角形接法,原付边额定电压比为55√32 则每相原付边绕组的匝数比为多少

解: 设每相原边与付边绕组的匝数比为n,副边绕组电压为Uo,则:

原边绕组的相电压Ux为:      Ux=n.Uo    ……(1

原边的线电压与相电压的关系为:Uab=√3·Ux ……(2

将(1)式代入(2)式,可得:Uab=√3·Ux=√3·n·Uo

整理得:     Uab / Uo = √3·n        ....(3

          又已知:原付边额定电压比为50√32,即:

Uab / Uo = 50√3 / 2   ....(4

     显然  式(3= 式(4),即:  √3·n=50√3 / 2

         整理得:   n = 25

 即:每相原付边绕组的匝数比为 251

五、擂台帖:已知三相电机有功功率计算公式:P=1.732×U×I×cosφ,请解释一下为什么不是P=U×I×cosφ1.732是如何推导出来的?

解答:

公式P=1.732×U×I×cosφ 中的UI 是三相电的线电压与线电流,cosφ 为电机的功率因数,电机绕组为感性负载,其φ 为绕组的阻抗角。

 电机的每相绕组的有功功率Px=Ux·Ix·cosφ    UxIx 为绕组的相电压与相电流,电机共有3个绕组,故:

     五、下面的图一与图二为二道电路计算题,请按图示求出对应的CUI各值

网友A:
   这么复杂的计算题目呀,没玩过,先收藏,哪天拿出来做学习用!

网友B:
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值得注意

网友C:
看到这么复杂的计算题就傻眼了啊!

网友D:
第五题WL中的W怎么来的?怎么是314

网友E:
可以做大学电气工程科目的压轴题目了,我一定会挂科的,呵呵。。。。。。。。。

楼主:
回4楼:第五题WL中的W怎么来的?怎么是314

    其w是ω,即角频率:ω=2πf=2×3.14×50=314

网友D:
想了下,是这样的,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