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看懂别人的PLC程序

楼主(2012-04-20):
我有个别人编写的PLC程序,大约8000步的样子,要如何下手去弄懂它,可是我没有流程图,程序里也没有注释

主程序有2400步外加一些子程序

网友A:
我可以帮你看看  如果可以的话 我给你注解就可以喽

网友B:
估计比较难看懂的;有注释还好点;

网友C:
我感觉楼主的天已经塌下来了,没有办法,PLC的外接电路图总有吧,在程序中一一标出,而后分析启动运行过程确定出辅助继电器的作用一一标出,然后再标出数据传输的作用,这时这段程序就差不多看懂了。

网友D:
那就不要看了,程序是服务于工艺的,你得要知道工艺流程才行。。。

楼主:
对:baobao03关于我感觉楼主的天已经塌下来了,没有办法,PLC的外接电路图总有吧,在程序中一一标出,而后分析启动运行过程确定出辅助继电器的作用一一标出,然后再标出数据传输的作用,这时这段程序就差不多看懂了。内容的回复:

接线图。。。。。。神马都没有,这是一个控制2个机械手的程序,有14个光驱刻录光盘,机械手负责放光盘取光盘。

我领导让我研究研究,我手上只有1个48个点PLC和这个梯形图,我在公司是实习,今年毕业,我在学校只写过最多300步的梯形图,面对这8000步的我情何以堪。。。。

楼主:
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是真看不出来还是我太差劲了,所以求鉴定一下

回帖我不知道怎么添加附件,我把那个程序传到邮箱里,有兴趣的人可以看看

gongkong694@163.com      密码是我的用户名;qq694395

网友E:
没有参考信息,就如同考古研究甲骨文,你就用心的研究吧!

楼主:
对:yjig关于没有参考信息,就如同考古研究甲骨文,你就用心的研究吧!内容的回复:

也是就说这不能证明我特垃圾(*^__^*)

网友E:
一个月时间能解释出50%就不错了,3个月能解释出80%,可称为高手。

网友F:
设备在面前吗?

在的话请回复,不在的话请看楼上。

网友G:
根据图纸和现场实际加注释

网友H:
那就不要看了,程序是服务于工艺的,你得要知道工艺流程才行

网友I:
只要理解NO、NC、LDP、LDF就可以看懂程序了;即使没有注释,只要有机器也行。至于线圈导通与断开的条件,完全可以猜测、推论出来。

网友J:
看PLC的输入输出指示灯吧  ,都控制的是什么,一点点标注,没别的办法,我就是这么做的,在对照电路图,差不多能出来的

网友K(2014-05-02):
太难了,单机还好,涉及到通信几乎不可能。感觉自己也是个皮毛,几百步,一两百个IO的5,6台机我一个星期也摸不明白。说什么分析这分析哪都有道理。前提是有设备、有IO,有工艺流程,这个逆向过程对于普通技术人员基本无解

网友L(2014-06-15):
不用看程序,只要懂工艺不行,程序自已写。打一比方:小明去了一次北京(目的地即工艺)。现在要你也去。你就有N多种去的方法(自已写程序)。现在要求你完全按小明走的路线去北京(包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吃饭、睡觉、喝水……。等一切都要一样)。你说哪个难????

网友M(2014-11-21):
8000步不算多,你先看是什么条件使Y点输出ON,然后反推。我一般写上万步的程序都会有规律,否则会很累,需要使用COPY 复制,然后成批查找替换。

网友N:
如果只是靠程序   那么相当复杂

网友O(2017-06-15):
正在找答案,都不知道怎么看

网友P:
的说法发的是速度法师法大使馆的时光

网友Q(2017-09-27):
我也想知道怎么快速的读懂这种程序。

网友R:
这算没什么基础的罗,这样看很难,

网友S:
我觉得三楼的思路很对!

网友T(2018-04-23):
需要看io表,如果这个也没有那就基本看不全懂了 基本点还是可以屡一下的

网友U(2020-05-25):
引用 网友V:
学习了,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