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与伺服电机的最大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2-04-20):
步进电机与伺服电机的最大区别是:

1、步进实现了运动过程各状态的位置精确控制;

2、伺服只是始、末或者初、终两态的位置精确控制

3、“步进”追求的是过程位移量的控制,最终实现目标位置的控制;

4、“伺服”只能是初、末最终目标位置的控制,中间过程位移量与控制无关;

5、所以“步进”适宜绣花这样需要严格控制过程位移量的工艺需要,而伺服无法应用于这种工艺;

6、所以“伺服”适宜机械手动作这样的控制初、末动作的工艺需要,而步进在这样的动作控制中显得“笨”或者“慢”!

7、可以说“步进”是精细控制,而伺服是粗狂控制,伺服只求开始和终了的位置;原理不一样,控制方式不一样!

8、从结构上看伺服可以看成 “普通调速电机+编码器+PLC”;

9、步进电机是特殊脉冲式步进电机,放大器、驱动器产生位移需要的的脉冲电流;

网友A:
最大区别:价格。

楼主:
1、大家都知道,有PLC控制的机械手,PLC控制的自动售货亭;

2、我想问用伺服控制的机械手与之有什么差别?

楼主:
3、我们知道PLC机械手是用位置开关来实现启、停、动作转换的,简单有效,工作稳定,便与维修和使用;

4、伺服是怎样实现启、停、动作转换的?

楼主:
5、伺服是靠编码器检测位置的,指令脉冲为目标控制脉冲,指令脉冲与反馈脉冲通过加减记数比较,产生需要的启、停、加速、减速等动作转换控制指令的;

楼主:
6、从实用的角度看,用PLC控制的机械手工作性能稳定可靠,动作简洁明了,速度敏捷,工作可靠、稳定,更重要的是便于维护便于使用费用低;

楼主:
7、而伺服的使用与之相比,概念操作的成分太大!!!

楼主:
1、步进实现了对电机的精确控制;

2、伺服实现了对电机的精确测量和指令;

3、如果用伺服的方法,对电机的电流脉冲实现控制,就等于真正实现了对电机的精确控制;

4、这个高精度伺服脉冲步进式系统出现为时不远,大家拭目以待!

楼主:
1、伺服的原理是用上位机的指令脉冲与编码器的反馈脉冲比较,产生控制电机启动、停止、调速的控制命令,可是电机的实际运行启动、停止是否在给定位置发生是另一回事;
2、也就是说,伺服实现了,电机转子的精确测量和控制指令的准确可靠,但是电机的运行并没有按指令得到精确控制,启动、停车并没有在给定位置;
3、也就是说,伺服没有实现像步进电机那样的对电机精确控制的手段!

楼主:
4、如果用伺服的编码器+上位机的精确命令,实现对电机脉冲电流的定位控制,就真正实现了电机位置的精确控制;
5、而伺服的编码器+上位机直接对电机的电流脉冲的定位控制,只有一步之遥,在技术上不存在困难;

楼主:
6、我们期望一个对电机的位置即能精确测量,又能对电机脉冲电流精确控制的伺服脉冲式步进系统的出现而努力!

楼主:
7、上位机给定的指令脉冲是电机到达目标位置需要的电流脉冲数,编码器反馈的是电机运行的实际电流步进脉冲数,比较控制的是功率器件输入电流的电流脉冲,真正实现电机角位移的精确控制!

楼主:
8、这样说停就停,说进就进,才能一步不差的实现电机的精确控制!

网友B(2012-08-05):
引用 网友C:


说到点子上了!其他的都是浮云!

网友D:
过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