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0常开扫了1000遍后才执行而T0常闭扫1遍就执行,其实几乎同时动作

楼主(2012-04-20):
当按下X000时,Y000,Y001,Y002几乎同时亮起

为什么说是几乎呢?其实他们不是同时亮起的,之间会有时间差,也就是和指令的扫描周期有关,比如第0行,要扫描到第三个周期时才会亮起(第一个周期都不亮,第二个周期时启动了X000

但是这些指令之间的时间差当时厂家已经考虑进去了,就算你扫了1000遍之后其中一个指令才开始动作,其实扫描1000后才开始动作也花不了多少时间

更重要的是,就算其中有时间差,但是在把程序的指令传给继电器或者接触器后,继电器和接触器也不会那么快的工作,也就是比两条指令间的工作时间还短,就算扫描1000后才开始动作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能控制柜中继电器和接触器还来不及工作(触电常开或常闭)

这个指令间的时间差一直困扰这我的学生时代,现在在现场进行实地了解后,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了:学习的时候自己心里直到有时间差,但是在实际现场就不用考虑这种时间差了,既然我们能想到这个问题,说明厂家已经把这种问题考虑进去了,并且解决了。

网友A:
这个你用肉眼看当然是几乎同时亮啦,你的眼睛没有PLC 扫描速度快,不过你要是用监控软件来监控这个1,0 的变化就会有点区别 !

网友B:
扫描周期是以ms的,你的眼睛还达不到这么快,所以才有几乎同时亮,呵呵

网友C:
这个时间差问题就是比较难理解

网友D:
如果是单要是数字输出的话,没有精度时,你可以这么说,但你要是做高精度机械的话,那你就太误导人了.

网友E:
因为PLC程序是从上往下扫描的,且工作模式是先将输入放入输入存储器,再运行程序,最后将输出送入输出存储器。第一个周期按下X000,在程序运行中不能存储,第二个周期开始存入输入存储器,程序从上往下运行,第0行Y001状态还是上一个周期的,因此该行不运行。第二行从输入存储器读取X000状态1,该行导通,运行。第四行Y001状态也为1,导通,运行。Y001/Y002在程序运行后都送给输出存储器,送状态给输出继电器。第三周期开始输入载入输入存储器,X000为0,第2行第4行不动作,但由于输出存储器状态还是保持上个周期状态,Y001状态为上个周期状态1,因此第三个周期Y000亮起。而Y001/Y002都不亮。第四个周期都不亮。

网友E:
由于程序的扫描周期很短,ms级的。而人的眼睛的拍摄速度没有那么快。因此看起来是同时亮。以前电影放映就是利用人眼反映速度有一个时间,让胶片走的速度超过人眼反映速度使得人眼看起来电影是活动的。用监控软件进行单周期运行时能看出程序运行的基本情况。

网友F:
懂了些 运用还是有些困难

网友G:
看是几乎同时输出,但如果用来控制负载,可能有些负载还反映不过来呢。呵呵!

网友H:
Y1、Y2同时接通,与Y0只差1个扫描周期,程序又那么短,应该不超过10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