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输入接线

楼主(2012-04-20):
信捷的模拟量输入模块,连接2线制的压力变送器(4-20mA),具体要怎么接线,搞不懂,望各路高手指点1

网友A:
打电话问问信捷的售后,好像偶们坛子里也有。。。

网友B:
  首先看压力变送器是有源,还是无源的。如果有源的话,直接接到对应端子上,如果是无源的,要串入24V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看压力变送器是有源,还是无源的。如果有源的话,直接接到对应端子上,如果是无源的,要串入24V电源的。

变送器+本身是接24V的,这个算是有源吧?

AI0端口是不是指24V输出?

楼主:
哦,好像搞错了,2线的应该是无源的,对吗?

网友C:
3线的话是输入输出和电源线,2线的就是无源的

网友D:
此种产品偶没有用到,不过从接线端子的介绍上偶猜测,其能够接受电流和电压信号,最低端的C0为公共端就是信号负段,所以现场的负端信号来了后直接进AI0,然后从C0段接一根线到提供变送器电源的负端即可。而变送器的电源从电源处接线如变送器的正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此种产品偶没有用到,不过从接线端子的介绍上偶猜测,其能够接受电流和电压信号,最低端的C0为公共端就是信号负段,所以现场的负端信号来了后直接进AI0,然后从C0段接一根线到提供变送器电源的负端即可。而变送器的电源从电源处接线如变送器的正端即可。

终于明白了,我还差点忘了电流是要串联的,谢谢各位热心人士的指导

网友E:
只要输出4-20MA的电流接入AI0和C0就可以了,信捷AD模块不会向外提供电源,只需要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