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PLC和触摸屏做一个乘法的问题

楼主(2012-04-20):
我有一台台达的PLC和布科的触摸屏,我在触摸屏上做了一个数字显示框和两个数字输入框还有一个按钮,想在两个输入框中输入数后,按下按钮结果显示在显示框中。两个输入框是D1、D2,D1*D2结果应该存放在D3、D4中,可是我的显示框地址应该是多少呢?不明白了,我这样做是不是不可以呀。请高人指点一下,难了还几天了。

网友A:
你显示框选双字,然后选D3。。

网友B:
对,乘积的结果应该选32位的,可能是格式不对导致地址溢出

网友C:
台达PLC程序应该用MUL D1 D2 D3(D4被自动占用),且不要在其他地方出现D4!另外数值显示应该用D3、Double Word。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默认情况下只能监控到D3的值;D4则是高16位。

网友D:
学习了,值得顶一顶,同时可以赚经验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成功了,按照3楼的回答,把D3用的Double word。

可是同时又出现了新的问题,D1、D2我用的是3位整数1位小数,D3也是3位整数1位小数,比如说运算3.0*6.0结果显示180.0,比真实结果打了10倍。把D3改为3位整数2位小数,结果就显示18.00。这样改显示没有问题了,是不是在别的指令运用D3时会不会出现不准确?

网友C:
你现在触摸屏上所谓的“小数点”其实是假的,只是一个显示格式而已。建议监控一下寄存器数值!

网友E:
你要用32位的,这个牵扯到溢出的问题!

网友F:
哦,原来小数点只是个显示格式啊

网友F:
学习了,感谢分享。

论坛越升级,越L级了。很不爽。

不是回复失败就是回复重叠。

网友G:
如果你的数不是输入进去的话建议用浮点数,这样准确

网友H:
学习了,感谢分享。论坛越升级,越L级了。很不爽。不过下次再升级把服务器搞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