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700S 200KW变频器切换输入电源如何调试??

楼主(2012-04-20):
现在有一台700S 的变频器具体型号是 20D H 385N O ENNBNANE.现场是直流500V供电的,现在我换到另外一个地方使用,我用交流380的三相电供电,但是我上电后测试直流母线电压只有430V而且过了大概三两分钟整流电路的充电电阻发烫人手不敢摸了,我怀疑是不是自己哪里没有设置好啊?具体疑问如下:
1.这种变频器直流输入和交流输入是不是的根据具体输入的电压而设置相应的参数啊?是的话具体设置哪些?
2.现在整流板上有个标号为X14 的无根线的排线没有用,这个排线是连接的ASIC 板的 X2上 请问这个排线具体是起什么作用的?原先为

  什么没有插上?
请个各位给指点下谢谢?我QQ196002618

网友A:
整流桥和电容组之间的充电电阻,在上电后短时预充电(大约几秒钟以内)正常后,应该有一个并接的开关或可控硅短接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