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求助

楼主(2012-04-20):
   有台丹佛斯VLT5000,7.5KW的变频器。上电报43。是制动故障。把参数恢复出厂设置后上电显示正常,也可以启动。

把原来的参数下载到变频器后,报警11,断电再上电,又报警43.

麻烦知道的大侠告诉我,问题出在那里?谢谢!

网友A:
停车方式设置有没有错。

楼主:
停车方式没错,把制动参数取掉就不报警了。恢复就报警43.关键是现场制动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