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PG/PC没有适合的本地连接用于操作设备PC Adapter

楼主(2012-04-20):
设置PG/PC接口时,选择了PC Adapter,但属性里的本地连接那一项为none。我现在需要连接COM1,怎么办,大侠们,帮帮忙啊

网友:
买个串口和USB的转接器,就可以了,另外,PC Adapter是需要装驱动的,

网友:
1, USB 的PC Adapter是需要装驱动的, 这样直接就显示端口啦
2,如你用的 COM1 口,也可直接选别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