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的定位控制

楼主(2012-04-20):
MA,MB,MC都带定位控制指令吗?我想用来控制伺服,是绝对定位哦!谁知道啊,第一次用永宏的产品!

网友A:
“MA,MB,MC都带定位控制指令吗?”

你可以在需要定位的地方安装位置开关,发出你想要的位置指令,完成你想要的控制目标;

网友B:
后面有个T的机型是晶体管的  都可以控制伺服    B1系列的10KHz    MA、MB系列的20KHz    MC系列的200KHZ     MN系列的920KHz        MC、MN系列具有直线插补功能

网友C:
如果你要用PLC控制伺服电机,速度要求不高可以选用MA、MB,如果对速度要求高可以选用MC、MN(差分信号)。

网友D(2012-06-28):
FBS-MAT具有20khz脉冲输出,FBS-MCT具有200khz脉冲输出。FBS-MNT具有920khz差动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