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HB7128几个问题

楼主(2012-04-20):
1、THB7128的Vref可以由DA控制吗?

2、采样电阻可以用0.05欧的吗?

3、采样电阻可以串联吗?

4、该芯片有过流保护电路吗?

5、自带续流管峰值电流,平均电流各多少?

网友A:
1点:Vref给个稳定的直流电压就行,至于用电阻分压、调压芯片输出、DA产生或者PWM经滤波后产生都可以

2点:采样电阻的大小是有限制的,至于选取范围根据最大的输出电流来考虑。厂家建议是0.22欧以上

3点:串联或并联都可以的。选择的关键是低感,另外要注意电阻的功率

4点:芯片的功率输出端有过流保护的,这个在芯片资料已经明确标出。

5点:所谓自带续流管,就和普通功率MOS管自身在寄生的二极管一样,该二极管的电流参数与MOS管本身能通过的电流是一样的。如果考虑外加续流管,建议用肖特基二极管。因为它的门限电压低。水往低处流,电流就跟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