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辉器的问题

楼主(2012-04-20):
请教各位大哥,S2和s10的起辉器为什么不能互换.工作有什么不同.

网友A:
S2和s10的起辉器为什么不能互换.工作有什么不同.?

1、S2和s10的起辉器不能互换.工作有电压不同.;

2、间隙不同,起晖电压不同!

网友B:
刘老师果然厉害,一语道破

楼主:
谢谢刘老师.W明白了。

网友C:
S2和s10的起辉器不能互换.工作有电压不同.,插脚也两样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