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不能安装WINCC flexibie软件

楼主(2012-04-20):
提示从版本1.2.0.0到版本1.2.0.4。安装了simatic  wincc  flexibie的错误版本,系统配置没问题

网友A:
有这个版本号么?

记得以前都是 WINCC flexibie2007 或WINCC flexibie2008.。。。。

网友B:
版本号是哪个,大的版本号wincc flexible 2007或者2008 sp1 sp2等,安装时提示什么错误没有。

网友C:
把杀毒软件关闭再试一试!

网友D:
版本1.2.0.0到版本1.2.0.4???

  版本号不是 SP1,SP2 吗????杀毒软件关闭再试一试!或是在注册表删除一下系统垃圾文件

网友D:
WINCC flexibie 2007还是2008呀?这个是SP1或2之区分版本呀! 建议关闭所有杀毒软件再议,电脑系统最好是X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