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决问题

楼主(2012-04-20):
热电阻采集的信号经温度控制器(利用其提供24v电源)传给PLC后,在组态画面上显示的数值和温度控制器显示的温度不一致(偏小接近,大约1/2),温度控制器显示正常温度,这是怎么回事?如何应对?

网友A:
温度控制器传输给PLC的信号是标准信号,进到PLC以后要进行数据处理,转换成0~1的内部信号,再离散化成0~37625的数字量,才能进行运算。

楼主:
哦 这样啊 谢谢啊 我刚接触这行不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