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变频器

楼主(2012-04-20):
厂里有8台高压氧泵,用的都是ABB变频器  ACS800,电机功率为390KW

从变压器到变频器大约有5米,从变频器到电机大约有400米左右,用的是180的电缆,三根并联使用

运行电流约正常150A左右,问题是八台泵的轴承温度总是过高!严重时轴承烧毁

换了合格的绝缘轴承还是不行,现在厂家说不是电机问题,说是变频器谐波所致,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负载没问题不过载,测量的仪表正常,温度显示正确,也不是不同心所致,

哪位老师谈谈到底是变频器问题还是轴承本身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绝缘轴承是否真切断了轴电流?

这个如何能测量?

网友A:
变频器的高频谐波会使附近金属物内产生涡流使金属发热...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