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芯片中斩波部分简化仿真

楼主(2012-04-21):
  偶尔会碰到一些网友提出疑问:

为什么在锁相状态时,接上电机,没有输入脉冲信号,输出也会看到有几十KHZ的频率。不接电机时就看不到了

为什么在输入1KHZ 频率时,输出也会看到有几十KHZ的频率

对于这类问题,其实是斩波恒流引起的。下面通过一简单的仿真,希望能方便有类似疑问的朋友理解。

来个最基本的,没有斩波的波形,如图1

图一

加入斩波的效果,如图2、图3、图4、图5

图2

图3

图4

图5

图5也许容易让人混乱。上面仅是直接斩波,没有加入比较的条件

楼主:
 加入比较器,模拟恒流斩波,

图6

如图6:

把探针2看作输出电流的反馈电压,探针1看作设定的输出电流。 探针2=250mV <  探针1=455mV,因此没斩波

楼主:
当探针2=500mV  >  探针1=455mV 时,开始斩波,如图7、图8

图7

图8

由以上简化的斩波电路仿真可以看出,只有输出电流大于设定的恒流值时,才开始斩波。就像接入电机,在锁相状态时,当输出的锁相电流大于设定的恒流时,就会斩波,所以能看到斩波的波形。而不接电机时,由于没有电流输出,所以看不到斩波的波形。而在电机转动时,只要输出电流大于设定的恒流值时,同样会斩波。

注意,上面说的恒流值,是指细分的电流,输入脉冲时,这个恒流值会随着脉冲循环变化的。这个可以看看芯片资料中的细分波形图。

上面的仿真的电路仅是为了方便理解,所以用了基本的逻辑电路组合。下面再仿真驱动方案中用到的斩波电路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软件仿真的啊

楼主:
Multisim

仿真数字电路还不错

网友B:
经常看到驱动器说明书上写恒流斩波,学习了。

网友C:
这样的宝贝还没有看到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