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PU315-2PN/DP和倍加福多圈绝对编码器PVM58N通讯程序问题

楼主(2012-04-21):
求助,现有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用倍加福多圈绝对编码器(旋转)来检测一台行车主钩的升降高度,用的是西门子S300 CPU315-2PN/DP与它进行DP通讯,现在不知道如何设置该编码器的相关参数,怎么样用STEP7来读取他的数据,来控制卷扬机的高度!求解!!!!!!!!!!!!!!!!

网友A:
要增加一个16点输入的模块,用格雷码读取,要看你的分辨率和旋转圈数决定接线。

网友B:
      没用过 倍加福的绝对编码器,关注学习中!!!

      如 你的编码器接入 PROFIBUS DP总线网络中,那在 S7 软件中硬件中加入 GSD 文件并组态好地址,这样在 S7 程序中可直接读取这个变量吧?

网友C: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42122275200001

网友D:
有两种方式

1 用偶合器,直接通过硬件地址映射就可以

2 通过DP通讯,以状态字的方式去处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没用过 倍加福的绝对编码器,关注学习中!!!      如 你的编码器接入 PROFIBUS DP总线网络中,那在 S7 软件中硬件中加入 GSD 文件并组态好地址,这样在 S7 程序中可直接读取这个变量吧?

请问怎么才能找到这GSD文件呢,怎么才能添加到DP网络上呢

网友G:
没用过哦,学习一下,活到老,学到老!

网友H:
  GSD 文件可以根据你编码器型号在倍加福官网上去找。。。

网友I(2016-07-12):
这个例子我在网上找到过类是的文档,GSD文件可以在P+F的官网上下载到

网友J:
科尼自动仓还是德马格自动仓?

网友K(2016-12-12):
小白我弱弱的问一下:为什么不用增量型编码器直接用高速计数器呢,那一切就简单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