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功率补偿电容老烧保险,请大佬指教。

楼主(2012-04-21):
我单位用400KVA的变压器,平时负荷在200KW左右,补偿电容型号是:BSMJ0.4-20-3。用的熔断器是RO1632A。使用过程中经常烧熔断器,是怎么回事,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20kVar三相电容器额定电流29A,按1.25倍选熔断器,应是36A,可以选40A的,另外,电容器通电冲击电流很大,应串联配套电抗器,限制冲击电流,同时可以限制谐波侵入电流。

网友B:
熔断器的熔丝为什么选32A?选100A不行吗?在电容器安装的熔丝只做短路保护,选小了当然经常断了。

网友C:
1.看看是不是老是爆同一组电容的,如果是查电容。我司3年一换

2.如果爆同一柜子里的,改选熔断器。

---如果没有电抗器的选RT16  50A。

---如果有电抗器的选NGTCOO  800V/63A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熔断器的熔丝为什么选32A?选100A不行吗?在电容器安装的熔丝只做短路保护,选小了当然经常断了。

1、熔断器在这里不仅仅是短路保护,有过载、过流保护的作用;

2、经常烧熔断器,要判断是否因电压高过流的问题;

3、如果不是过流,那么可以分析是否熔丝选的小了点;

4、补偿电容就是靠熔断器保护的,不能麻痹大意!

网友B:
电容器过载?什么情况?不懂。请刘工指教。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的指点,我先按一楼大哥说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