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应电,怎么办?

楼主(2012-04-21):
单位里的变压器房的一面墙上装有一排水龙头,工人洗手的时候经常会感到有电,麻麻的,带点刺痛。时有时无。

是变压器的感应电吗?请各位指教,谢谢!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变压器房边上有个厕所,相隔三米左右,化粪池就在水龙头下面,变压器房与厕所中间。据工人们反映在手湿的情况下就感觉有电。当工人说有电的时候本人也曾去试过,但不曾感到有电)

网友A:
将水管多处接地线,变压器的中性线也要安全接地再看看

网友B:
厕所里别带电啊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厕所里别带电啊          !

这个绝对不能带电。

网友D:
那就做个局部等电位连接

网友E:
“单位里的变压器房的一面墙上装有一排水龙头,工人洗手的时候经常会感到有电,麻麻的,带点刺痛。”

1、“工人洗手的时候经常会感到有电,麻麻的,带点刺痛。”,按你的说法,水龙头对地有电压;

2、那就把水龙头接地,水龙头与地等电位就不会有麻麻的,带点刺痛的感觉了;

网友E:
“据工人们反映在手湿的情况下就感觉有电。”

1、“手湿的情况下就感觉有电”,那就不是一点电压,应该是高压静电才会是这样;

2、有那么高电压吗?

网友E:
3、不能听他们的,要自己去勘察,自己对现场有个基本的分析。

网友F:
估计有些人把水管当接地线使用了,但水管接地不良,或者有人干脆是当零线使用了.要不然水管怎么会有电.

网友G:
楼主有可能是你们的变压器在运行的时候三相的负荷时有不平衡引起的,由于三相负荷不平衡所以变压器就产生了零序电流,零序电流经接地线进入大地,但是在周围的环境是比较潮湿的所以接地的电流就会经过大地流到水管上了,在洗手的时候就会感觉到了。

网友H:
楼上的分析的都有道理 做等电位应该能解决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的指点,我先在水管上接上地线试试。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估计有些人把水管当接地线使用了,但水管接地不良,或者有人干脆是当零线使用了.要不然水管怎么会有电.

很透彻!做等电位接地是个办法。担心的是输电电缆损坏而造成的与水管碰触那就没这么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