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入门菜鸟,求老师帮我解决S7-200与仪表通讯问题

楼主(2012-04-21):
本人用的是CPU226CN,仪表接收是4-20ma,我想用PLC读取仪表里的数值。不知道用什么通讯,还有程序不知道怎么写。求老师教我,十分感谢。本人QQ:375715454

网友A:
神马仪表啊?兄弟 你说个牌子与参数来

网友B:
仪表接收是4-20mA,既然是mA数据,也就是模拟量,也就谈不上通讯,通讯是(2进制)数字量。

读仪表模拟量数据,PLC需要配有模拟量的输入模块。

网友C:
楼上分析的很好。。。。。。

网友D:
模拟量模块,, 我也来学习下。

网友E:
仪表接收的是模拟量信号,不代表仪表给PLC的也是模拟量信号

要通讯,先要看双方都共同支持什么协议,根据协议再写通讯程序。

网友F:
请关注本帖相关“微求助”:http://t.gongkong.com/topicinfo.aspx?id=2012042122272400001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仪表接收的是模拟量信号,不代表仪表给PLC的也是模拟量信号要通讯,先要看双方都共同支持什么协议,根据协议再写通讯程序。

也要看仪表能不能读?

网友H:
先研究一下仪表的信号输出,用231或235采集ma信号,写上你做的库,然后就能读出仪表数据了,要求传输线最好用屏蔽线,如何写库就看楼主实现什么功能了。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净水关于先研究一下仪表的信号输出,用231或235采集ma信号,写上你做的库,然后就能读出仪表数据了,要求传输线最好用屏蔽线,如何写库就看楼主实现什么功能了。 内容的回复:

首先感谢大家提出的宝贵建议。甲方不要求用模拟量模块,有四台仪表,三台变频器。仪表参数经过PLC,再由触摸屏读取。变频器要读写频率的,仪表输出信号为RS485.

楼主:
首先感激大家的帮助!

本人作下总结:CPU226CN,3台变频器和4台智能仪表都带RS485通讯协议,仪表要求只读,变频器需要读写。PLC上PORT1口与触摸屏连接,PORT2口连接变频器与仪表。

有哪位老师有这方面的事例分享下。感激不尽

网友I:
你说的这种方式实现。但程序写起来就麻烦了

网友B:
给楼主提几个建议:

1、尽可能的将问题描述清楚,485通讯有RTU模式,有LRC模式,还有自定义模式,你不说,别人怎么知道,是让别人来猜?

2、论坛、网络确实是个很好的交流平台,但也不是万能的,你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相当于一个工程,有多少人有时间,替你一一解释编写程序?因此,需要提问人自己先预习相关知识点,尽可能的减少问题量。

网友J:
引用 网友B:
给楼主提几个建议:1、尽可能的将问题描述清楚,485通讯有RTU模式,有LRC模式,还有自定义模式,你不说,别人怎么知道,是让别人来猜?2、论坛、网络确实是个很好的交流平台,但也不是万能的,你一口气说了这么多,相当于一个工程,有多少人有时间,替你一一解释编写程序?因此,需要提问人自己先预习相关知识点,尽可能的减少问题量。

这确实是这样问题,很多专家是有时间了才来论坛解答一些主要问题,这涉及到不单独通讯,还有你的这方案可行性。

按道理加模拟最方便,不加就要涉及到三类产品的通讯等问题。尤其仪表通讯方式等。先加到我们的技术群和大家沟通吧。论坛终究相对慢一些。超级群:83086632

网友K:
1、对于485通讯的基本原理与配置,先搞清楚,这个提这个有点多余了
2、楼主先学习PLC通讯编程实例,了解PLC的通讯口使用模式
3、楼主把需要通讯设备的通讯协议搞清楚。

网友L:
这上什么个仪表?接收模拟量信号?485通讯采集仪表内部地址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