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J2S参数问题

楼主(2012-04-21):
三菱J2S 100A伺服参数找不到恢复出厂设定的参数 ,请教哪位大侠告知一二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没有,一共才80来个参数,挨个比较也很快。

网友B(2012-06-03):
三菱J2S 伺服驱动参数分为基本参数(NO.0~NO.19),扩展
参数1(NO.20~NO.49), 扩展参数2(NO.50~NO.84)。大部分参数无
需用户设定,只需按“5.三菱J2S 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表”设置即可。

三菱J2S 伺服驱动器修改参数的操作方法,如下:
1) 按“MODE”按钮,可切换显示以下6 种方式,
按“MODE”键
状态显示【C    】反馈累积脉冲
 诊断显示【 d--oF】伺服状态
 报警【AL--】 当前报警
基本参数【P  00】 参数
 NO:1【P  01】按↓键向下翻
参数 NO:2【P 02】
扩展参数1【P  20】参数 NO:20【P 20】
按↓键向下翻
参数 NO:21【P 21】
扩展参数2【P  50】
参数 NO:50【P 50】
按↓键向下翻
参数 NO:51【P 51】

切换到显示基本参数画面:【P  00】

2) 按○· UP 和○· DOWN 键,选择想修改参数的参数号(例修改2 号参
数):
3) 按2 次○· SET 键(想修改参数的参数值显示并闪烁)。
4) 按○· UP 键和○· DOWN 键,改变参数值。(只有闪烁部分的参数值,
才可以改变)
5) 按○· SET 键,确认修改的参数值。
重复以上2)~5)步骤,输入所有想改变的参数(按5.三菱
J2S 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表)。
注1:三菱J2S 伺服驱动参数分为基本参数(NO.0~NO.19),扩展
参数1(NO.20~NO.49), 扩展参数2(NO.50~NO.84)。大部分参数无
需用户设定,只需按“5.三菱J2S 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表”设置即可。
注2:参数符号前带“*”的参数,改变数值后,需关电源,再
开电源才能有效。
(详细请参见三菱J2S 伺服驱动说明书)
5.三菱J2S 伺服驱动器的参数表:
三菱J2S 伺服驱动器和凯恩帝数控系统相配时,只需设定以下
参数(见参数表);其余参数,一般情况下,不用修改。
参数表

参数
符号
名 称 和 功 能 初始

设置

0 *STY 控制模式设定 0000

2 AUT
自动调整模式选择:
用于设定自动调整模式选择和设定机床的响应速

0: 固定

自动调
整方式
选择
0: 固定

自动调
整响应
速度设

自动增益调整和机床响应速度的调整方法参见下一章
设置

增益调整
模式
设置

机床响
应速度
机床共
振频率
0 插补模式 1 15HZ
2 20HZ
1 自动调谐 3 25HZ
模式1 4 30HZ
2 自动调谐 5 35HZ
模式2 6 45HZ
3 手动 7 55HZ
模式1 8 70HZ
4 手动 9 85HZ
模式2 A 105HZ
B 130HZ
C 160HZ
D 200HZ
E 240HZ
F
低响应
中响应
高响应
300HZ
0105 0105

3 CMX 1 需计

4 CDV 1 需计

电子齿轮分子(指令脉冲倍率分子):
设定电子齿轮的分子。
电子齿轮分母(指令脉冲倍率分母):
设定电子齿轮比的分母。
NO.3 和NO.4 参数:电子齿轮分子CMX 和电子齿
轮分母CDV 的计算方法:
(根据不同螺距的丝杆与带轮比计算确定)
CMX(NO.3) 131072
=
CDV(NO.4) 丝杠螺距×带轮比×1000
(计算结果的分子/分母 需约分到最简)
注: 1. 分子/分母约分后不能超出如下范围:
1 CMX
--- < --- < 500
50 CDV
2. KND 系统内的电子齿轮比需设置为:
CMR/CMD=1:1 。
3. 如果是数控车床,X 轴用直径编程,
则以上计算公式中,分母还应乘以2
即: 丝杠螺距×带轮比×1000×2
19 *BLK 选择扩展参数1 和扩展参数2 是否可读/写:
-设“000C” 扩展参数1 可读/写。
-设“000E” 扩展参数1 和扩展参数2
均可读/写。
0000 000C
21 *OP3 功能选择3(指令脉冲选择):
用于选择脉冲串输入信号的输入波形(参照
3.4.1)
0000 0000
41 *DIA 输入信号自动ON 选择:
用于设定SON、LSP、LSN 的自动置ON。
0000 0111

6. 三菱及J2S 伺服驱动器的参数和性能优化调整
根据上表设置好三菱J2S 伺服驱动器参数后, 开始精确调整伺
服性能(机床有二根轴以上,需要调整各轴的位置增益并使之匹配,
所以采用采用三菱的“插补模式增益调整”),步骤如下:
(1) 开关一次驱动器电源,参数有效。
(2) 用数控系统手动方式来回反复加减速运行该运动轴,(由于
NO.2 参数已设为“0105”,此时运动轴伺服驱动器按“自动调
谐模式1”方法,自动确定驱动器参数)
(3) 如果伺服性能较稳,调整NO.2 号参数,逐步增加它,
(只增大此值)
NO.2
(此值越大,机床响应速度越快,系统的跟踪性能越好。但是此
值太大,机床可能发生振荡)
(4) 重复(2)~(3)步骤。一直到电机没有异常的响声或振荡为
止的最大限度的数值。
(5) 读出N0.6 参数(PG1 位置环增益1)和N0.36 参数(VG1 速度环增
益1)的数值(此值作为N0.6 参数和N0.36 参数最大范围的数
值)。
(6) 将NO.2 号参数左边第二位改为“0”(即设定为“000X”),
NO.2 : 0 0 0 X
“1 改为0” “此数值不要改”
(这样,三菱J2S 伺服驱动器按“插补模式增益调整”方法,
自动确定驱动器参数)。

(7) 把第(5)步读出N0.6 参数(PG1 位置环增益1) 的数值,输入
到驱动器中。用数控系统手动方式来回反复加减速运行该运动
轴,修正N0.6 参数。
(8) 设置N0.36 参数(VG1 速度环增益1)的数值为第(7)步设定的
N0.6 参数的三倍以上(不超过 第(5)步读出N0.36 参数(VG1
速度环增益1)的数值)。
(9) 运行机床,观察插补特性和运行状态,细微调整。
说明: 自动增益调整是较为简单方便的调整方法,如果此方法无法
使机床调整得非常好,请采用“手动调整”方法,详细请参
阅:三菱使用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