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离梅雨天烧变频伺服?

楼主(2012-04-21):
        这几天上海下雨,可能天气较潮的原因,早上一上电,一台 CT 变频伺服就爆了,前几年大约也是春天潮湿时也是爆过变频器主板的,大家有什么招可防的呀?

      先说明,设备是进口的,电柜也密封,且装有空调等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s/201204/2012042110352600001-1.shtml

网友A:
天气潮湿,空气湿润都可能使它受潮,你可以放在有干燥剂的地方

网友B:
这属于进口机水土不服的表现,进口一般都没在单板上喷三防漆所以比较容易受潮短路损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属于进口机水土不服的表现,进口一般都没在单板上喷三防漆所以比较容易受潮短路损害!

三防漆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另外在柜子内加上电加热器是不是会好些?

网友D:
一楼回答正确。加干燥剂,并定期更换就可以了。

另外问一下楼主,CT 变频伺服就爆了,你们一般是直接换新的还是送外面维修呢?

网友E:
进口设备,本来就到了寿限,而且我估计可能里面有自爆程序--------我遇到的ABB我感觉可能就有-----这个很容易做到------到时限了将IGBT全部打开短路。。自然爆掉。。。。 CT的也是特别容易坏,。。价格还比较贵。。现在艾默生跟CT是一家,保留CT(control technology)的牌子,现在国内的二手设备,很多这种变频器,损坏率很高。

    我给纺织行业换了很多,苏拉气流纺就有这种牌子的变频器,坏的很多,我都有其他牌子的给他们代换了。。CT这种牌子的变频器,停车后,要是再开,很容易就坏掉了。。

网友F:
建议变频器在雨季(当然不能让水淹了)潮湿的季节,一直送电,这样就不容易因为潮湿,在送电时爆掉,因为一直送着电,变频器里边的电阻什么的都会发热,自然地把潮湿的水汽蒸发了,而且也不会生锈。我经手的变频器都要求对方这样。如果被水淹了,那就木有办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建议变频器在雨季(当然不能让水淹了)潮湿的季节,一直送电,这样就不容易因为潮湿,在送电时爆掉,因为一直送着电,变频器里边的电阻什么的都会发热,自然地把潮湿的水汽蒸发了,而且也不会生锈。我经手的变频器都要求对方这样。如果被水淹了,那就木有办法了!

说的简单。。。老板还要考虑电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G:
网友F 的回复内容:建议变频器在雨季(当然不能让水淹了)潮湿的季节,一直送电,这样就不容易因为潮湿,在送电时爆掉,因为一直送着电,变频器里边的电阻什么的都会发热,自然地把潮湿的水汽蒸发了,而且也不会生锈。我经手的变频器都要求对方这样。如果被水淹了,那就木有办法了! 说的简单。。。老板还要考虑电钱。。

变频器的待机功率很低的,我觉得这个方法很靠谱。

网友H:
放那种袋装的干燥剂啊。。。

我们以前那德国进口的柜子也是的,而且现场还有腐蚀性的药呢,变频器被烧掉过,然后就买了好多干燥剂,每个柜子里放几袋,效果很不错。。。

网友I:
装一个除湿的空调试试吧

楼主:
对:robotics30关于一楼回答正确。加干燥剂,并定期更换就可以了。另外问一下楼主,CT 变频伺服就爆了,你们一般是直接换新的还是送外面维修呢?内容的回复:

      新换新的使用,一般聚二三台一起修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robotics30关于一楼回答正确。加干燥剂,并定期更换就可以了。另外问一下楼主,CT 变频伺服就爆了,你们一般是直接换新的还是送外面维修呢?内容的回复:      新换新的使用,一般聚二三台一起修好价

CT的别修了,换其他的吧,比如台达,安川,ABB等,因为CT是按照欧洲电网标准设计的,抗干扰能力差,只能吃细粮,对于中国电网波动太大容易故障,而台达,安川,ABB等,进入中国比较早,已经专门对中国市场进行了设计,设计了中国市场专用的产品,比较服水土。。CT变频器本不在中国销售,因为一些二手设备上带的坏了,才进口一些,价格奇贵,比如15KW的,约2.9万。而同样性能的安川的1.1万,国产的英威腾的6---7千,且更要命的是,CT最早出的uni系列的有先天缺陷,很容易坏。。后来CT被美国艾默生收购,出,SP,SK系列的产品,又不能与老实的uni兼容,通讯协议不一样。而老式的存货越来越少,价格越来越高。。。。所以,换了会比较好!!

    你看我给纺机行业代换掉的CT变频器。。

上图是正在拆卸,下图是换好的。

这种变频器,伺服,的故障率那是相当的高,特别是潮湿环境,停一段时间后,重启动。5-10月,这几个月高温高湿,停机如果时间比较久,开机之前,清扫干净,用电吹风把机器吹干再开。否则,爆机的概率很高的。。

网友J:
放那种袋装的干燥剂啊

网友K:
机器不要停的话也不会那么容易烧,最怕停电一两天后再开。因为机器开着的话变频器本身就发大量的热,有烘烤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