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改电机

楼主(2012-04-21):
原来是个25W的单相调速电机  我现在想改成变频调速,请问我选择多大的电机,变频器选择什么型号的  是个小的搅拌机  原来是通过单品机控制电机时间,调速板控制速度

网友A:
没有用过单项调速电机,但可以查查有很多厂家,控制时间也有很多方式可选。

网友B:
   单相电机用变频器??没有用过,单相电机功率不大一般用电压或电阻来调

网友C:
这个很简单啊,用单相输出变频器控制。QQ:6461637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