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怎样用三线制接近开关代替二线制开关(电压相同、同为NPN型

楼主(2012-04-21):
求高人,怎样用三线制接近开关代替二线制开关(电压相同、同为NPN型),怎样接线?

网友A:
通断频率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加一个小继电器 转换一下

网友B:
         这也要高人怎么搞的,脑子转一下弯不就行了!!!你在电柜里接一高电平到3线接近开关的正极,把原来接2线开关的负极线接3线接近开关的负极线,3线接近开关的输出线接到PLC上或中间继电器的负极接线端子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也要高人怎么搞的,脑子转一下弯不就行了!!!你在电柜里接一高电平到3线接近开关的正极,把原来接2线开关的负极线接3线接近开关的负极线,3线接近开关的输出线接到PLC上或中间继电器的负极接线端子不就行了。

今天我到车间发现,有人把三线制接近开关的棕、兰两根线,接到原本应该接二线制接近开关的棕、兰上,当有铁块接近三线制接近开关时,它竟然接通了,你说是怎么回事?

网友D:
无语。。。佩服楼主,不想多说了,先苦练基本功吧

网友E:
三线开关的棕兰是供电线,接两线的棕兰24V,当然可以亮了。有的PLC输入会通,有的不行。要看输入的导通电流是多少。

楼主:
对:轴承制造--王者之师关于三线开关的棕兰是供电线,接两线的棕兰24V,当然可以亮了。有的PLC输入会通,有的不行。要看输入的导通电流是多少。 内容的回复:

关键是,只有当铁块接近三线制接近开关时,它才会接通.......俨然和二线制接近开关的工作情况一样,说一下,是沪工的产品。

楼主:
顶起来,欢迎大家来探讨。

网友F:
你说的接通是指传感器上的灯亮还是PLC指示有输入了,如果是前者,是不可靠的。如果是后者,只能说是传感器的问题了。如果负载线没有接(一般是黑的),应该不会接通的

网友G:
一般接近开关对外都有3根连线,二根为电源的引线,另一根为信号输出线。三线接近开关需外接电源,故对外需引出3根线,而二线接近开关本身自带有电源,故对外只需引出信号线与参考地线就可。如PNP型晶体管输出的二线接近开关,对外引线为自身的电源的正极线和信号输出线,而NPN型晶体管输出的二线接近开关,对外引线为自身的电源的负极线和信号输出线,对于三限制的接近开关,最好选用24V供电的接近开关,用它可节省外加电源,直接接到PLC24V电源即可,具体接线见下图:

网友G:
     上图的上行二图为24V三线制接近开关与PLC输入口的连线图,左图为PNP型晶体管输出的接近开关,适应于24V负极接公共地的PLC(如S7-200),右图为NPN型晶体管输出的接近开关,适应于24V正极接公共地的PLC(如CPM1A).接近开关的正负极电源引线直接与PLC的24V电源的正负级线连接。

    下行二图为二线制接近开关与PLC输入口的连线图,左图为PNP型晶体管输出的接近开关,适应于24V负极接公共地的PLC(如S7-200),右图为NPN型晶体管输出的接近开关,适应于24V正极接公共地的PLC(如CPM1A).

网友H(2012-08-25):
无需高手,只要电压相符OK ,3线制应该是DC24V,判断;PLC输入端:VDD或VSS?以此选择VDD或VSS.

网友I:
我一般是棕色不要。蓝对蓝,黑对黑就可以了。我用的也是沪工的接近开关

网友J(2013-07-23):
(三线制接近开关代替二线制开关电压相同、同为NPN型 )很简单,NPN是输出负的只是把PLC的24G接在二线制接近开关-极,另一端+极接在PLC的输入端就OK了,记住两线接近开关一定要串如负载中,负载不要超过接近开关的电流值。

网友K:
只能说三线接近开关通断引起的电流变化,恰巧在plc判断通断范围内。

网友L(2013-10-09):
这个只能说明PLC 的灵敏度太高,接近开关太差劲了。

网友M:
棕色24+

蓝色24—

黑色信号线

网友N(2016-05-30):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C         这也要高人怎么搞的,脑子转一下弯不就行了!!!你在电柜里接一高电平到3线接近开关的正极,把原来接2线开关的负极线接3线接近开关的负极线,3线接近开关的输出线接到PLC上或中间继电器的负极接线端子不就行了。 内容的回复:今天我到车间发现,有人把三线制接近开关的棕、兰两根线,接到原本应该接二线制接近开关的棕、兰上,当有铁块接近三线制接近开关时,它竟然接通了,你说是怎么回事?

当然接通了,只是信号线没信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