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怎样用三线制接近开关代替二线制开关(电压相同、同为NPN型)

楼主(2012-04-21):
求高人,怎样用三线制接近开关代替二线制开关(电压相同、同为NPN型),怎样接线?

网友A:
1、先判断自己原来电路中,二线制开关的作用是“常闭”还是“常开”;

2、然后实际接线试验一下三线制开关的工作状态,选择适合自己电路的连接方法。

网友B:
同电压及 NPN 的接线应该好接的,你上传两个模块的接线图来哟!FESTO 一般三线有一个是高电位返回的,二线一般共用一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