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电机电容爆了

楼主(2012-04-21):
       这几天不知道怎么的,这里爆那里爆的,明天冷干机的风机电容一下爆了两只,今天早上上电CT 变频器也爆一只!

看看这电容:

      电容一般爆成这样会是过热还是电压不稳还是什么原因,一般二相电机中的电容只在启动时发挥作用吗?

网友A:
二手设备到了寿限了。。。澡盆曲线

国内买进来的二手设备,多是二期末,三期开头。。故障率高。。要么人家卖了呢!!!

网友B:
同样的电容啊

网友C:
1、电压不稳,过压击穿得多;

2、如果是长期运行,也有可能是热击穿;

网友D:
电气产品都有使用年限的了,建议楼主赶快更换吧!

网友E:
看起来还比较新啊    可怜的电容

网友F:
可能是适用寿命有限,受不了刺激了,换个新的吧

网友G:
一 明天的故障你应该不晓得的

二 故障原因大家都已经解释了

三 二相电机不是一般的少见啊你说的是单相电机吧

四 单相电机的电容不一定是启动时才工作的 有些只有一个电容兼带启动,工作 有些有两个电容 启动,工作分开 其中的启动电容由转速开关控制 还有些是就一个电容也是兼带启动 工作但是有个转速开关控制的开合

其他我就真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