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PU226俩端口分别与电脑和触摸屏同时通讯时会烧坏串口

楼主(2012-04-21):
分别与其中一个通讯正常,同时通讯时出现烧PLC端口的问题,请教各位?

网友A:
地电位不一样。

在PC到PLC之间加入隔离,或者统一地电位。

网友B:
你的可能是plc电源接地问题,不是你使用端口问题。建议你把电源接地,电缆用原装电缆。这样你用端口和屏还有pc都应该不会出现烧端口问题。

网友C:
经常这样用,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D:
是不是某一个端口时常串入高电压啦,还是干扰太重,等电位端子连接

网友E:
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应该是电控柜接地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经常这样用,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G:
我也经常这样用,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