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私服驱动直接连接到数显表的实例?

楼主(2012-04-21):
求教,用什么样的数显表连接,

是否能达到在设定长度下停止

如何控制正反转和限位

网友A:
至少要一个单轴控制器或PLC吧,如果只用数显(计数器),定长停止也能做到,应该做不到很高精度,限位接入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