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隔离问题

楼主(2012-04-21):
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一下下面的问题,小弟愚钝,还望大侠们不吝赐教,多谢了!

网友A:
加有源串口即可。

松下的串口未必和PC机串口性能一样,这样串口隔离器很可能根本就没有足够的电源供应。

有源隔离器适应性强得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加有源串口即可。松下的串口未必和PC机串口性能一样,这样串口隔离器很可能根本就没有足够的电源供应。有源隔离器适应性强得多。

建议按楼上的处理一下啊,不过一般屏来决定plc的接线方式,建议可以咨询一下eview渠道,他们遇到这样问题是否多。

楼主:
对:第五纪冰川关于加有源串口即可。松下的串口未必和PC机串口性能一样,这样串口隔离器很可能根本就没有足够的电源供应。有源隔离器适应性强得多。内容的回复:

联系了下隔离器厂家,他们说给隔离器输入端的DB9的4脚供一个5V电压,现在没有东西也没办法实验,小弟现在怀疑的是光有5V没有5V电源地怎么能行呢?请赐教

网友C(2012-09-30):
rs485/232/422串口隔离hub中继,电口完全隔离,电源冗余,可组星网,工业ip30级

魏昊 13600436919

http://www.yikongda.com

网友D:
http://www.szutek.com/

光隔防雷型RS232到RS485/422导轨式转换器

RS-232接口端通过一个DB9母头的连接器与兼容RS-232C标准接口相连,RS-422、RS-485端通过十位接线柱为输出端。转换器内部带有零延时自动收发转换,独有的I/O电路自动控制数据流方向, 而不需任何握手信号(如RTS、DTR等),无需跳线设置实现全双工(RS-422) 、半双工(RS-485)模式转换,即插即用。确保适合一切现有的通信软件和接口硬件,不需要对以前的基于RS-232的工作方式作任何软件的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