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B510 驱动电路上元件

楼主(2012-04-21):
ABB510 30KW 驱动部分跨接在模块驱动脚上的 有点像贴片二极管的元件,上下桥都有,共6个,上面有标识,上排是936,下排是LRC

请知道的朋友告诉一下,先谢了

网友A:
这个问题您可以打我们客服电话010-51260299 问一下~,有工程师专门为您解答!盛唐和迅王淑华

楼主:
有知道的朋友,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B(2012-08-11):
可能是17V的双向保护二极管,

网友C(2013-09-05):
我看了一下510的37kw是A12  LRC,测试是双向稳压。放电源台测试20v,我全换了16v。

邢东工控维修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