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单按钮启动 停止电磁阀只用2个中间继电器可否实现”的回复

楼主(2012-04-21):
对“单按钮启动 停止电磁阀只用2个中间继电器可否实现的回复

   在网上看到这样的求助帖:“单按钮启动 停止电磁阀只用2个中间继电器可否实现?很多网友做了回答,但均未有只用二个继电器实现的,事实上这道题还是颇有难度的。也是锻炼我们硬件设计能力的好题目。我想了好长时间,最终画出下图一电路图,供大家分析参考:

 1、图一电路的组成:J0J1JRX-13F型小型直流继电器,工作电压:J018VJ124V.J0与电解电容C2、电阻R1组成通电与断电皆延时的定时器,通、断延时时间皆≥2秒。按钮K含有二个触点:K_1为常开触点,K_2为常闭触点。D1为电磁阀线圈。

2、要求:每次按钮的按下时间最长不得大于1秒。

3、分析J0R1C2组成的通电与断电皆延时的定时器原理:

J0 JRX-13F型直流继电器,工作电压=18V,线圈内阻=700Ω,串接R1300Ω)电阻,加在24V电压,其线圈电压=17VJ0可吸合。J0又并联C2电解电容,见图二:当开关K闭合时,由于C2的电压不能突变,其电压由0逐渐增加,J0C2并联,使J0线圈的电流也由0 逐渐增加,当C2电压上升到17V时,其电压达到J0的吸合电压,J0才吸和动作,可见开关K的闭合,由于C2的作用,J0不能立即吸合,需延时一段时间,J0才能吸合,即J0成为通电延时定时器。再看图三,J0吸合后,K断开,虽然此时外电源已断,由于C2的电压不能突变,它将通过线圈电阻放电,随着放电,线圈电压逐渐变小,当电压低于J0的释放电压时,J0才断开,这样,从K断开到J0断开也延时一段时间,故J0又为断电延时定时器。

4、图一电路动作原理:接通电源,J0J1皆处于断电状态。按一下按钮KK_1闭合,K_2断开,J0支路通导,由于J0通电后要延时2秒才能闭合,故只有J1得电闭合且自保。通电2秒后J0吸合,由于此时按钮K早已回原位,故J0常闭触点虽断开,J1仍保持吸合状态。此时J1 J0皆处于闭合状态。J1触点闭合使电磁阀D1得电启动。

当再按一下按钮K时,由于此时J0已吸合,其常闭触点已断开,K_2的断开,使J1立刻失电断开。虽然J1的常开触点断开使J0支路断开,由于C2的作用(C2放电给J0线圈),使J0仍保持吸合(即断电延时2秒),当按钮抬起后又延时一段时间J0才断开。此时J0J1都处于断电状态,J1触电的断开使电磁阀D1失电停止。从而实现用一个按钮二个继电器控制电磁阀的启停。

题外的话:JRX-13F继电器,每只价格34元,C2R1只需几角钱,故总共不到10元即可搞出这个电路。有兴趣的网友可以试试。

网友A:
“每次按钮的按下时间最长不得大于1秒。”

1、单按钮、两个中间继电器的启动 停止电磁阀的电路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

2、因为按钮、中间继电器的所有触点几乎是同一个时间动作的,当按钮按下去是,电路的下一个状态随即出现,不等你手离开按钮,下一个电路状态就开始反转;

3、这样你的电路只能是不断地反转震荡,电磁阀不断地启动、停止交替发生,只有手离开按钮时,震荡才可以停止;

网友A:
4、从逻辑上讲,单按钮要控制启动 停止电磁阀,中间必须经过一个双稳态电路,按钮每按一次,双稳态电路翻转一次,输出两个交替发生的状态,分别控制启动 停止电磁阀;

网友B:
你这个一个单按钮启停搞得太复杂,这么复杂的说电路我看在电柜现场是不会有人安装这套的,好的设备都有 PLC 控制,你想还用这么样操作吗?

楼主:
      1楼:太武断了吧,请你仔细看看电图路即动作原理说明再下结论。

      该电路的关键是J0继电器构成的通电与断电皆延时的定时器,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单讲J0定时器的原因:在按下按钮的1秒时间里,J0继电器由于C2的作用,它是不会动作的(需延时2秒才动作),如在J0、J1皆断电时,按一下按钮,此时J0支路通电,由于C2并在线圈,故J0 不会立即吸合,也就不会产生振荡,由于J0不动作,使J1得电自保,从而使J0支路通导,J0需延时2秒才吸合,其常闭触点才断开,此时按钮K早已回位,故J1始终是通电吸和的。再按按钮时,由于J0已吸合,由于C2的作用J0也不会立即动作(需延时2秒),故K_2的断开使J1失电断开,J1触点的断开,使 J0支路断电,J0需延时2秒断开,动作结束。

     请你仔细琢磨琢磨,再提出你的观点。

楼主:
3楼:该电路并不复杂:二个继电器,一个电阻、一个电容,共4个元件,图一为原理图,而图二、图三是为说明J0延时原理而画的。

网友A:
1、“每次按钮的按下时间最长不得大于1秒。”,这句话就说明你的这个电路不能用!

2、如果按动按钮,时间长过1秒,就会出现第二次反转;

3、如果玩玩儿,说说可以,实际不能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不错,只是多了一个继电器而已!

楼主:
老刘:别强词夺理了!你在1楼所讲的:

1、单按钮、两个中间继电器的启动 停止电磁阀的电路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

2、因为按钮、中间继电器的所有触点几乎是同一个时间动作的,当按钮按下去是,电路的下一个状态随即出现,不等你手离开按钮,下一个电路状态就开始反转;

3、这样你的电路只能是不断地反转震荡,电磁阀不断地启动、停止交替发生,只有手离开按钮时,震荡才可以停止;

      上面所讲,说明你没有看懂电路,凭自已的主观意思去乱评一气。在6楼又说:、“每次按钮的按下时间最长不得大于1秒。”,这句话就说明你的这个电路不能用!凭什么?一般按钮按下时间基本为1秒左右,(本电路按钮在2秒时间以内抬起都好用),点动按钮没有长按不抬起的。如果嫌按1秒时间短,可改变C2的参数,使J0的延时时间变长(如5秒),再在操作规程中规定按钮按下的时间有何不可呢?

    7楼所画电路是3个继电器,不是本文讨论的内容。算了,到此为止!

楼主:
      关心此贴的网友请注意:在图一的基础上,稍加改动是可以实现了按钮按下时间可随意长的控制电路(即不限定按钮按下的时间),电路仍是由一个按钮、二个继电器,及一个电阻一个电容组成。望有兴趣的同志可以试试,大家参与设计,共同提高电路的设计与分析能力。欢迎大家参与!!!

楼主:
   我在9楼提的“在图一的基础上,稍加改动是可以实现了按钮按下时间可随意长的控制电路(即不限定按钮按下的时间,),电路仍是由一个按钮、二个继电器,及一个电阻一个电容组成望有兴趣的同志可以试试,大家参与设计” 至今已过去4天,还没有一人提出电路方案,为此我将改进的电路贴出来,供大家分析。此图是在图一的基础上,增加按钮一个常闭触点(即换用含二个常开与常闭触点的按钮),和J0的一个常开点,去掉J0的一个常闭点,组成图二的控制电路。使按钮按下的时间不受限制,实现每按下按钮,J1的状态就立即改变一次(由有断开变吸合,或由吸合变断开),只要按钮不抬起,不管按下时间多长,J1的状态都不会再次发生变化,当按钮由按下变抬起时,J1的状态也不会改变。只有当再次按下按钮时,J1才会又一次改变状态,在按钮未抬起到按钮抬起的时间里,J1又不会发生状态再改变的现象。即实现了用一个按钮,二个继电器可靠的控制电磁阀启停的控制作用。

    具体电路工作原理暂不讲解,请大家参与分析与讨论,分析错了没关系,重在学习。我会在一周后贴出电路工作原理。欢迎大家参与!!

网友C:
单钮启停,PLC程序和继电器实现都是热门话题,贴个N年前的图片凑个热闹

楼主:
欢迎11楼的参与,并贴出用一个按钮、二个继电器的实现控制启停的电路图。我分析了该电路图,觉得可行。现将我的分析讲一下,供大家分析参考,有不对之处可以提出来,大家讨论,目的就是一个:锻炼与提高我们分析电路的能力。

我的理解是这样:

该电路选用了二个电阻,其阻值为R1=600Ω、R2=500Ω(我认为R1也用500Ω为好),电阻起作用是:当一个继电器与一电阻并联,其和电阻=250Ω,再与另一个继电器串联加在48V电源上,其分压比=1:2,即并有电阻的继电器电压=16V,低于继电器的吸合电压,故继电器只承受16V电压而不能吸合,而没并接电阻的继电器承受32V压降吸合,属于过压工作。

初始状态:K1K2皆截止,按下按钮SB,电流由V+ K1线圈、K2常闭点、按钮SBK2常闭点、电阻R1流向V-,使K1获得24V的电压而得电闭合,其常开点K1闭合,使K2得电,此时由于R1K2并联,使K2只能获得17V的电压(K2500Ω与R1600Ω的并联值与K1500Ω的分压值),由于17V电压低于继电器吸合电压,故K2只承受17V电压而不吸合,此时只有K1吸合,且K1电压=31V(过载通导)

如抬起按钮SB,使R1断电,此时通电回路只有K1K2串联,由于二者电阻都=500,所以K2得电闭合, K1K2的电压都=24V,皆吸合。此时电路状态如下图一:

  在此情况下,再按下按钮,由于K2已吸合,其常开触点已闭合,其常闭触点已断开,故R2K1并联,使K1电压=16V,低于K1的释放电压,K1断开,K1的常开触点断开,此时K2R2K2的二个闭合的常开触点、按钮SB支路通导,仍保持吸合状态。只要按钮不太起,电路将保持这种状态:K1断开、K2吸合。见图二:

抬起按钮,K2失电断开,电路回复原始状态。即11楼的电路状态。

该电路略欠不足之处,也是按钮按下的时间不宜过长,当按钮按下使K1得电吸合时,其电压=31V,只要按钮不抬起,K1电压总=31V,这样长时间通电,K1继电器是会烧坏的。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还有什么好的电路贴出来供大家分享!

网友C:
继电器忍受30%过电压的能力在这个贴子中的应用我认为没什么问题,时间长点关系也不大.

网友C:
机电式的继电器过压承受能力在这里的应用中没什么问题,7楼的图有触头竞争的问题,但实际实验没碰到因此导致功能异常的现象,呵呵......这说明理论与实际还是‘有差别‘的,因为有些实际的未确定因素与我们的理论要求的未完全一致,但最终以实际实现为准,老板要的是效果可不是漂亮的理论

楼主:
7楼电路工作原理的分析:

图中的KM继电器是用来控制电磁阀启停用的。通过对该电路的分析,本人认为该电路设计是合理的。现将我的分析说一下,供大家讨论分析:

7楼所画的电路为未按按钮前的初始状态,即:KMKA1KA2皆处于断电状态。

按下SR1按钮,KA1得电自锁,其KA1的常开触点闭合使KM得电且自保。KA1常闭触点断开从时间上要前于KM的常开触点闭合的时间,故KA2仍处于断开状态(不会出现触点竞争)。只要SR1按下不太起,总保持这种状态:KA1KM吸合,KA2断开。抬起SR1KA1失电断开,KM仍保持吸合状态。

再按SR1按钮,由于此时KM已吸合,KA1KA2已断开,故只有KA2支路通导,使KA2得电吸和,KA2的常闭触点断开,使KM失电断开,只要SR1 没抬起总保持这种状态:KMKA2吸合,KA1处于断开。抬起SR1KA2失电断开,KA2常闭触点虽然闭合,由于KA1常开触点处于断开状态,故该支路不通导,KM仍为断电状态。

从上述分析可知,该电路设计是合理的,没有触点竞争的问题,这里的KA1KA2的动作类似双稳态,起着确保KM控制电磁阀启停的作用。

但该电路是用一个按钮、3个继电器完成启停电磁阀的,故不属于本文讨论的内容。

网友C:
7楼的图触头竞争表现在:当第二次按下SB1,KA2启动其常闭立即切断KM线圈,假如KM动作非常快甚至快过第二次按下SB1时KA2自锁,那么此时功能会出现异常.继电器的触头在通电时一般都是常闭先断开常开再闭合,在断电时则一般是常开先断开常闭再闭合.铁心是有惯性动作需要时间的,特别是大功率的铁心质量会比较大触头行程时间也会比较大,在可能有触头竞争的电路中必须关注这些时间.

楼主:
    16楼:谢谢你的参与,能提出自己的看法,很好!我们就此问题进行讨论,目的就是锻炼提高我们分析电路的能力!下面谈谈我的看法:当第二次按下SB1前,KM已闭合,其常开触点闭合,而此时KA1、KA2是断开的,此时按下SB1,只有KA2支路通导且自锁,KA2常闭触点的断开,才会使KM失电而断开,从时间上讲KA1动作在前,而KM动作在后,故KA2的常开触点闭合,要前于KM的常开触电的断开,故KA2仍保持通电吸合状态,而KA2的常闭触电的断开时间也前于KM的常闭触点的闭合和常开出的断开的时间,故KA1支路是不会通电的,KM也是不会得电闭合的。即此时KA1、KM断开,KA2吸合(按钮未抬起状态)。这就是我的分析,你仔细想想,如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可提出来再讨论。

网友C:
楼上仔细分析一下第二次按SB1时,KA2的自锁过程KM的分断过程发生的一系列触头动作,KA2自锁需要其常开闭合,但其常闭是先切断KM线圈回路的,此前动作的KM常开会立即切断导致KA2不能可靠自锁.

楼主:
     18楼:你说的有道理。特别是如果KM的动作时间快于KA2的动作时间时,有可能出现触点竞争的现象,导致电路控制失败。如果该电路是直流电路,你能否采用什么措施克服这个毛病呢?

     我这样提出问题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将借这个平台,更深入的探讨电路问题,能引起大家的兴趣,让更多的人参与讨论、学习电路设计。希望你的大力支持!

网友A:
1、楼主研究出的实现“单按钮启动 停止电磁阀只用2个中间继电器”的电路,恰恰证明了单按钮启动 停止电磁阀只用2个中间继电器的想法是不能实现的!

2、虽然楼主研究出了“单按钮启动 停止电磁阀只用2个中间继电器”的电路,如果我是产品生产厂家就不会用你这个电路,而用三个中间继电器的单按钮启动 停止电磁阀的电路,因为那是一个稳定的、简单的、可靠的系统;

3、我对这个电路也同样花了一些时间,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成功的,因为硬是要做成,却要走很大的远路,比起增加一个中间继电器的代价大多了;

4、我说的意思是,生产实际用途不大;

5、作为条件限制下的趣味问题,你的研究是正确的,你也发挥了你的才智!

楼主:
老刘又发表谬论了:

    1、楼主研究出的实现“单按钮启动 停止电磁阀只用2个中间继电器”的电路,恰恰证明了单按钮启动 停止电磁阀只用2个中间继电器的想法是不能实现的!

     为什么?如果你能从理论上推翻我出的电路的可行性,我服你,如果还是你在1楼、2楼的论点,说明你根本没有看懂电路。我在10楼出的电路到目前还没有人分析,我请你给分析一下,看你是不是真正理解电路,只有理解电路者才有发言权。

    2、虽然楼主研究出了“单按钮启动 停止电磁阀只用2个中间继电器”的电路,如果我是产品生产厂家就不会用你这个电路,而用三个中间继电器的单按钮启动 停止电磁阀的电路,因为那是一个稳定的、简单的、可靠的系统;

     为什么 ?一个电阻一个电容只需几角钱,而且体积也小。一个继电器至少3元以上,体积也大。那个多那个少不知道吗?你当厂长就不会用这个电路,那是你的问题,不等于别人也不用。只有脑的大的人凭成本低的不用而用成本高的做产品。你再看看16楼~19楼各帖,你所提倡的3个继电器的电路并非想你认为的那么完美,你仔细看看吧。

    3、我对这个电路也同样花了一些时间,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成功的,因为硬是要做成,却要走很大的远路,比起增加一个中间继电器的代价大多了;

     你对那个电路花了一些时间,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不成功的?告诉你吧:用一个继电器一个电阻一个电容构成的通电与断电延时继电器是我30年前就搞出的到现在也常使用的电路,简单可靠。说了半天也没见你说出不成功的原因,要走什么很大的原路?比起增加一个中间继电器的代价大多多少?这不胡扯吗?

网友A:
1、你觉得有意义,你就继续玩吧!

2、你应该熟悉双稳态电路吧?不用中间继电器就能实现!

网友C:
回19楼:让KM断开动作慢点加电容,或KM常闭驱动一只继电器该继电器的常闭代替KM的常开

这里再给个三个继电器实现的电路,仔细分析还是有触头竞争的,只是可能比7楼的那种要稍微可靠点,呵呵

楼主:
23楼:你对19楼的回答正确:即在KM常闭触点并接一个电容,可使KM常闭触点断开时,由于电容的作用,仍使KA2得电吸合,直到其常开触点闭合而自锁。至于“KM常闭驱动一只继电器该继电器的常闭代替KM的常开”这种用增加继电器来换取延时时间,思路是可以的,但不可取,因为这样就是4个继电器控制一个电磁阀的启停,不符合设计原则(功能价值比)。

你出的电路,我看了一下,觉得不错,分析一下电路没发现有触点竞争的现象。我是这样分析电路的:

第一次按下SB1KA1得电吸合,其其2个常闭触点先断开,后常开触点的闭合,电路通过KA3常闭触点使KA2得电自锁。SB1不抬起,总保持此状态:KA1KA2得电吸合,KA3处于断电状态。

抬起SB,使KA1失电断开,其常开触点先断开,由于KA2常开触点已闭合,故不起作用,但其2个常闭触点的闭合是同时进行的,故先使KA2仍保持通导,KA3得电吸合在后,故KA3常闭触点的断开对KA2不起作用(KA2仍吸合),KA3的常开触点的闭合使KA3自锁。此时的状态为:KA1断开,KA2KA3皆得电吸合。

第二次按下SB1,使KA1得电吸合,其常闭触点的断开,使KA2失电断开,KA2常开触点的断开使KA2失去自锁作用,但在SB1未抬起时,电路仍保持这种状态:KA1KA3得电吸合,KA2失电断开。

    抬起SB,使KA1失电断开,其常开触点先断开,使KA2KA3皆失电断开。

     还有什么好的电路或想法可以提出来,让大家共享或讨论!

楼主:
   22楼:分析电路或提出新的想法我欢迎。我说过愿将此处变为深入学习、探讨电路的平台,欢迎大家积极参与。你提出“你应该熟悉双稳态电路吧?不用中间继电器就能实现!”这个想法很好,搞电子电路是我的长项,之所以没有画出,请见本帖的题目“单按钮启动 停止电磁阀只用2个中间继电器可否实现”即探讨的不属于电子电路组成的控制电路,而是二个继电器。下面就是用电子电路构成的“用一个按钮控制电磁阀的启停电路”,这是最简单的一种,元件价格不到5元钱。谁能分析一下该电路的工作原理,这里先谢谢了!

楼主:
    我在10楼的回帖到今日已过7天,至今未见有人解析改进后的电路的动作原理。为遵守诺言,现将此电路的动作原理贴出来,供大家分析讨论,有什么不同意见可以提出,大家共同讨论:

电路动作原理:开机J0J1继电器皆处于断电状态,电磁阀D1 停止。

1、按下按钮KK_1的闭合,由于此时J0常开触点处于断开,故使J0不能得电。而J0的常闭触点闭合,使J1得电吸合且自保。J1的另一常开触点闭合,使电磁阀D1得电启动,由于K_3触点已断开,故使J0仍然处于断电状态,只要按钮不抬起,这个状态将保持下变:即J1得电吸合,J0处于断开状态。

2、当K抬起时,K_3的闭合,使J0得电,但由于C2的原电压=0且不能突变,它与J0线圈并联,故J0不能立即吸合,只有当C2的电压充电到J0的吸合电压时,J0才能吸合,由于此时按钮早已复位(即K_2已闭合),故J0的常闭触点断开,不会影响J1的通电吸合。此时电路J1J0皆处于通电吸合状态。

3、当再按按钮K时,由于J0已吸合,其常闭触点已断开,K_2的断开使J1失电而断开,。由于K_1的闭合及J0常开触点的闭合,使J0仍保持通电状态,此时J1的断开,使D1失电,电磁阀停。只要按钮不抬起,电路始终保持这种状态(即J1断开,J0闭合)。

4、当按钮抬起时,由于J1常开触点已断开,K_1的断开要前于K_2的闭合,故J1仍处于断电状态,而J1常开触点断开,与K_1触电的断开,使J0断电,由于C2的作用,J0不马上断开,要延时一段时间,当其电压低于释放电压时,J0才能断开,此时电路,J0J1 皆处于断电状态。即开机的初始状态,如再按按钮将重复以上动作。

网友C:
多触头的按钮K会降低电路的可靠性,我23楼的图如果用多触头代替KA1虽然可以减少继电器的数量到2个但动作可能会因触头竞争不可靠.

楼主:
      多触头的按钮K会降低电路的可靠性的说法是对的,但我出的电路,是用了2个常闭触点,一个常开触点,且是同一按钮的,再加上有电解电容的作用,对触点的动作时间无过严格要求,除非按钮触点损坏,一般是不会出现动作失误的。

     你说“我23楼的图如果用多触头代替KA1虽然可以减少继电器的数量到2个但动作可能会因触头竞争不可靠. ”可否贴上来,让大家分析研究研究,看能否进行改进,岂不是件好事!

网友D(2012-06-25):
如果是简单设备或者学习电路的话,楼主的电路可以参考的,但是要是真正做大中设备,这样搞法是不可取的,如果用PLC做就一两句话,但是要加这么多东西,增加了故障源,也不便于设备检修

楼主:
      回30楼:1、本文是对网友的求助帖的回复,求助贴原文为单按钮启动 停止电磁阀只用2个中间继电器可否实现?”就是说求助者要求只用2个继电器,能否实现单按钮启停,而不是用其他方法实现单按钮启停。我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人解难,贴出来是和大家一起学习和提高电路的设计思维。2、真正做大中设备能提出这样的控制要求吗?,只有在特殊情况,比如一个不用PLC控制的简单设备,安装后期又要增加一个电磁阀,而操作台没有多余空间:只有一个按钮位置和2个继电器的位置,想用这单按钮和2个中间继电器来控制电磁阀的启动 停止,才提出这种设计想法的。难道你还会说这样搞法是不可取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