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端口的作用

楼主(2012-04-21):
信捷Y端品旁有AB2个口,是传说中的485吗?具体怎样用的?

网友A:
是485通讯口,A为“+”信号、B为“—“信号。该485通讯口和RS232的通讯口2是同一个通讯口(Port2),因此同时只能使用其中一个,这两个通讯口不能同时使用。可以和变频器、仪表等设备进行Modbus通讯或自由格式通讯。

楼主:
哦,非常谢谢楼上的解答

楼主:
怎么1楼的帖回复后变了,刚才是解答的很清楚的

网友B:
A是485+,B是485-,一般用来和上位机或者下位机走Modbus 或者自由格式通讯使用的。

网友A:
是啊,我也奇怪??我的贴怎么自动变了?什么情况?

网友A:
对:TTxiong关于怎么1楼的帖回复后变了,刚才是解答的很清楚的 内容的回复:

是吧,楼主可以为我作证吧,我的回复怎么变啦??

网友C(2012-11-25):
是的 485通讯会用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