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讯不上求救

楼主(2012-04-21):
各位大侠

在下有一问题不解,CAN通讯主机后接有13个设备 其他12个设备动可以正常通讯,就通讯线最后一个设备通讯不上 ,能换的设备都换过了 ,不知道为什么通讯不上 ,通讯线是双较带屏蔽的0。2MM ,末端接有120欧姆电阻。万分感谢!!

网友A:
将波特率降低尝试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CANH 和CANL 两线反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CANH 和CANL 两线反了

回帖是一种美德!谢谢分享!

网友C:
呵呵,原来是CANH和CANL接反了呀,要吸取楼主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