冗余控制系统与热备用系统的区别?

楼主(2012-04-21):
今天随便翻看以前的笔记,看到冗余控制系统和热备用系统的记载,但不太详细,看着好像一样,烦请各位大侠给解释一下,谢了。

网友A:
我也不清楚 期待高手解答

网友B:
实际按理论是1个事情。冗余控制就是实现硬件无故障切换,如西门子PCS7系统,有一些系统用软件也可以实现冗余。

热备更多是指的远程系统,如西门子ET200。带电热插拔。也是应用在冗余系统。

网友C:
所谓冗余和热备份是同一个概念。就是两台相同的设备同时联机工作,当其中一台出现问题另台完全没有时间差的顶替出现问题的设备保证全系统正常工作。除了热备份还有冷备份。所谓冷备份两台相同设备一台工作一台不工作,当工作那台出现问题停止工作,另台立刻顶替。但这个切换顶替是有时间差的。

网友D:
楼上的各位都是高手,兄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