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节取反问题

楼主(2012-04-21):
为什么MB2显示是1,取反就变成254了呢?

网友A:
1=2#0000 0001,取反后1=2#1111 1110,2#1111 1110=254(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0000 0001,取反后1=2#1111 1110,2#1111 1110=254(K)。

1楼解释的很清楚,

楼主:
谢谢yjig     theirThings  老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2#0000 0001,取反后1=2#1111 1110,2#1111 1110=254(K)。

网友D(2012-08-21):
按位取反!楼主想取反后是多少呢?

网友E:
是啊!你可以显示成二进制就看比较清楚 !!!
���� SSI �ļ�ʱ����